[工仪] CZK-5A电磁振动控制器拆解,手绘电路图

楼主(2025-08-29):
电磁振动控制器,我也不知道干啥用的,也不知道它怎么工作,多年前一个客户送来的,后来人家也没来拿,我一直也没修。
最近研究了一下,把坏件换了,也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修好了。

主板接线

变压器及接线

电位器、仪表、开关接线

电位器

开关

主板拆下来看看

其他元件细节

主板背面

侧面

可控硅坏了

换一个

装回

电路图(那个打磨掉的芯片按电路分析应该是NE555)

网友A:
调震动强度的,估计是按摩仪一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震动强度的,估计是按摩仪一类的

工厂用的,听说是给料机上的

网友B:
555芯片还要打磨,真是无语了

网友:
电路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应该可靠性还可以

网友:
全是老元件,集成度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555芯片还要打磨,真是无语了

就那点儿秘密,也让恁给破解了,哈哈哈哈

网友:
像黑白电视机的变压器   功率用在这里有些过剩

网友C:
振料盘或者振动盘一类的工业设备用的吧,现在的电子厂用的振动调节器已经很小了,像老式笔记本电脑电源一样大小的一个小盒子,这种应该挺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料盘或者振动盘一类的工业设备用的吧,现在的电子厂用的振动调节器已经很小了,像老式笔记本电脑电源一样大 ...

是的,放在我这儿10年了

网友:
图搞个专业软件来画。

网友:
芯片打磨是为了防小白的吧

网友:
都是狠人一个不拿一个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震动强度的,估计是按摩仪一类的

跳蛋算不算?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看外壳,有年头了,料很足

网友:
那敢漏电,可不得原地机械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