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pA表的实验电路

楼主:
这是1nA,由电路自己产生,精度大约在1%左右,没细调,也没太大必要

串个50G的电阻,0.1v/50G=2pA,测试结果基本是对的

最小分辨率就是1pA,目前也足够了

网友:
越来越高端了

网友:
pA表的实验电路 ,精度确实很高

楼主:
哈哈,都是小玩意,自娱自乐

网友A:
越来越牛逼。。。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来越牛逼。。。鸟

哈哈,还是你的贴片机厉害多了

楼主:
你知道pH表吧,这是它大哥pA

网友B:
PA是A的负几个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是A的负几个零?

屁A,哈哈哈

网友:
你是信不过运放IC 吗

网友C:
0.000000000001A

屏幕怎么有个划痕?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00000000001A

屏幕怎么有个划痕?

那是厂家画的,撕了贴膜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00000000001A

屏幕怎么有个划痕?

可能是标记好坏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pH表吧,这是它大哥pA

那我就明白了

网友:
拆总最近对小计量单位的测量有点入迷,上回是毫欧,这回是皮安,再往下搞都不知道能用什么单位计量了。

网友:
我用万用表测LCD钟电流,远离电线、电器测试结果和靠近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