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便携移动音响请大家看看功放板

楼主:
前一阵买了个便携移动音响,功能不少,换了个喇叭,音质不错。请大家看看这种功放板怎么样?

网友A:
数码管引线焊的挺牛!

网友:
小音箱功放板只要正常工作都挺好,喇叭决定音效,复杂点有声效处理电路的另说。

网友:
这种也就是听个响。。。

网友:
数码管和红外接收头式的引脚基本上都不用剪了,也是难为了装机的工人,引脚这样歪,不小心引脚就摇得脱焊甚至铜箔开裂了.

网友:
现在的便携音箱大多都是D类功放。

网友:
跳线都不戴套的

网友:
数码管引脚不可能这么长的

网友:
数码管的大长脚,好喜欢哦

网友:
没想明白那个数码显示里面要显示那么多内容,单纯就7根线是怎么控制的呢
哪位老师帮讲解一下吧,难道里面也有电路?这7根线像USB线似的传输命令信号?

网友:
音响的功能不少,还可以开直播用。

网友:
一群人大惊小怪的

网友:
便携音箱都一样的

网友:
D类功放有一个好处,就是发热量少,不用做散热。

网友:
音响音响,能响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引线焊的挺牛!

荧光管也是可以、、、、鸟。

网友:
这种八脚D类功放一般功率都不大,直接用锂电池的,大约2~3W,升压后给功放供电的,可以达到5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