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IPv6比IPv4慢

楼主(2025-08-29):
今天来某单位玩。一不小心手痒就把他们的无线设置了IPV6 可是一测发现他们的IPV6比IPV4 慢一半。。。

还有好多人都没用上IPV6这为什么。。。。

网友A:
ipv6测速就要选ipv6测速!

网友:
可能有些网站地址转换,,,IPV4网页办公确实好用些,,一直只接入IPV4用

网友B:
我的ipv6快很多,

网友C:
好几次遇到IPv6偶尔会打不开网页,刷新几次又好了,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是开了OpenC1@sh的IPv6影响了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v6测速就要选ipv6测速!

这当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ipv6快很多,

我一开始也很快的但后来过来了。。。

网友:
我这v6不限速,基本千兆

网友:
我电脑也通过路由器获取了IPV6地址,可以用IPV6测试网站却打不开,不知道怎么回事?光猫桥接,路由器拨号的,也开启了IPV6,去年可以用的,今年不行了,纳闷了

网友:
再多测试几次看看

网友:
应该差不多。不过也是内网IP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几次遇到IPv6偶尔会打不开网页,刷新几次又好了,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是开了OpenC1@sh的IPv6影响 ...

开这玩意干啥,说不定是你的宽带线路问题,也说不定是你的Cl@sh服务器的问题,也说不定是目标网站的问题,也说不定是墙的问题....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网友D:
国内现在多数都是10.X.X.X的内部保留地址组成的内网,用IPv6除非光猫和线路、路由、终端本身支持,否则缺一环都会导致访问失败,还有一个关键词:NAT-444,自己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内现在多数都是10.X.X.X的内部保留地址组成的内网,用IPv6除非光猫和线路、路由、终端本身支持,否则缺一 ...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IPV6网速比较迷

楼主:
我家里的IPV6的1000能测到990多。。IPV4就800多。

网友:
ipv6不开, 机顶盒有的app看不了电视,

网友:
宽带没开v6吧,宽带没v6你路由打开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