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老师们上午好,请教一下。想买一个系统u盘

楼主:
老师们上午好,请教一下。想在x宝买一个系统u盘。

不知道行不行对电脑一窍不通  菜鸡

网友:
淘宝闪迪官方店

网友:
论坛大神的u盘比x宝的强好多

网友A:
TB容易买到扩容盘,可以找论坛大神买
@fanallen @sean @CM_CDESE

网友:
一窍不通?还想自己重装系统?不可思议
不存在系统U盘这种东西,U盘生产出来,只有存储功能,没有预装软件,除了某些宣传加密功能的。
要想作为系统安装盘,需要用一些PE启动软件改造,比如winpe、rufus、ventoy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容易买到扩容盘,可以找论坛大神买
@fanallen @sean @CM_CDESE

老师你好。能不能给一个链接。谢谢啦。

网友:
做个优启通启动盘啊

网友:
买mlc的,或者“固态”u盘。杂七杂八tlc的你会用吐血

网友:
装系统pe我用的优启通和杏雨梨云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能不能给一个链接。谢谢啦。

点开上面几位大神,他们的帖子就有。

网友B:
论坛的积分商城  就有大佬的U盘  供坛友兑换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师我去问问,,,拜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的积分商城  就有大佬的U盘  供坛友兑换

上午好。有链接吗,想找不好找。不想要他就来了,。。谢谢

网友:
你有16822家元,直接去积分商城兑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京东买个闪迪128g的80元左右,,写入80m。下载个pe系统写进去,在下载个win系统就行了,,不懂多到b站看人家写的视频如何安装系统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能不能给一个链接。谢谢啦。

淘宝搜索“兴宇数码”我的店铺

网友:
居然还有买系统U盘的,不是随便一个U盘都能做成启动U盘来用吗?我以前用内存卡+读卡器都能做启动U盘来装系统。

网友:
同学们下午好。

网友:
启动盘感觉903好用

楼主:
下午好 老师有没有链接,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