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请问碳罐电磁阀如何换单个阀?

楼主(2025-08-29):
这玩意声音大了,哒哒哒的很吵,加完油抖动,目前还没有故障码,但估计也差不多了。单阀体几十块,总成几百块,阀体两头看样子是胶水粘的,又是硬管,有什么好方法换阀体呢?

网友A:
刚刚自己换过,大众EA888的碳罐电磁阀。如果用总成是带管的,但需要拆进气歧管一堆才能换下来。 总成的管子是热成型插上的,我的做法是对热成型管接口用风枪加热,平口螺丝刀巧撬直到将原管脱开阀体,再剪一小节硅胶管套在原管外,加一个小号抱箍插回新阀体接口并锁紧即可。博世原装阀体,原装位复原即可。拆下的旧阀体吹气证实已经长通,故障现象是加油后难启动。

网友B:
你是不是修过啊? 正常来说碳罐电磁阀都是快接头的,更换很简单。而且不一定要换,拆下来,轻轻敲几下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C:
这玩意儿本身密封要求很高的,拆了除非你能保证密封,不然单换零件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修过啊? 正常来说碳罐电磁阀都是快接头的,更换很简单。而且不一定要换,拆下来,轻轻敲几下说不 ...

原厂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本身密封要求很高的,拆了除非你能保证密封,不然单换零件肯定不行。 ...

所以在想是折腾一下还是直接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自己换过,大众EA888的碳罐电磁阀。如果用总成是带管的,但需要拆进气歧管一堆才能换下来。 总成的管子 ...

我就担心搞不好漏气

网友D:
把阀体的硬管切下来,改接软管加管码。

网友E:
这玩意不是很小一个东西吗,几十块钱吧,我记得我好像索赔过一个,保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不是很小一个东西吗,几十块钱吧,我记得我好像索赔过一个,保内

网上这个价,4S可不止这价,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修过啊? 正常来说碳罐电磁阀都是快接头的,更换很简单。而且不一定要换,拆下来,轻轻敲几下说不 ...

有的车不是快接,是直接插在电磁阀上,必须加热后拆解

网友:
国产车的50块钱,我淘宝上买的,这玩意哒哒响应该正常的啊,常通就是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担心搞不好漏气

碳罐系统内本身是负压,用一截硅胶管+抱箍 套在你认为可能密闭不严的位置,然后锁紧,基本不存在太大的漏气问题。即便有极小的漏气,几乎不会影响工况,只有碳罐长通或管路完全破损会有异常工况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阀体的硬管切下来,改接软管加管码。

尽量用硬管,软管套在硬管外预防性的包覆密封即可,原因是碳罐系统尤其是阀后进入进气道的管路,负压随转速增大,硬管可以避免被负压吸扁变形,尤其是冷车启动后阀体尚未打开时。需要使用硅胶类的耐高温软管比较妥当

网友:
谢谢二楼分享的经验

楼主:
昨天加油后,还是抖动,目前没故障码,不知道还能挺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