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开源的M328晶体管测试仪摸索一个星期终于调试好了。

楼主(2025-08-29):
不懂单片机的我,硬着头皮终于弄好了,过程就是没仔细阅读说明,加上版本太多,M版更是要求高,不合适ATMEGA328P单片机。

测量的数据:
0.33UF

330UF

三极管

丑陋的缝合怪。

背后飞线更是逆天

原地址、:https://、github.com/madires/Transistortester-Warehouse        去掉顿号、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cwFdAH7SVQir5CJLpfrocw 提取码: 4pez

网友A:
大师用328还是其他型号AVR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用328还是其他型号AVR单片机?

我是小白,单片机用的原版,STC的有人玩过,STM又有人开源。

网友B:
晶体管测试仪,我都是买的现成的,以前买过一个浩琪芯的,后来坛里买过一个没有后电池盖的,都差不多的,都能用,一个放家里,一个放在上班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测试仪,我都是买的现成的,以前买过一个浩琪芯的,后来坛里买过一个没有后电池盖的,都差不多的,都 ...

嗯,最便宜的单色版本24.5元一个。屏和单片机我手上就库存,所以直接组装一台,硬件还好两小时就搭建好了,最后卡在固件编译上,调试LCD遇到不少麻烦。

网友C:
立创免费PCB打一个嘛,总比洞洞板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创免费PCB打一个嘛,总比洞洞板强

不想打了,只是做一个学习下,主要治疗手痒。打板上次做的心电模拟器PCB都扔着。

网友:
牛牛,一直不敢尝试

网友:
硬件看上去没什么东西,主要靠软件啊,M328不是328P?

网友D:
建议楼主用竹批清理一下松香而后用纯酒精和牙刷清洗一下板子就漂亮了。

网友:
牛逼 自己手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用竹批清理一下松香而后用纯酒精和牙刷清洗一下板子就漂亮了。

嗯,有洗板水。弄完现在不想折腾了,昨天帮表妹修洗衣机换下一个电机,还是变频的。想着弄个变频板驱动电机做个板材切割机,有醋必须包饺子。

网友:
值得表扬,比 “猪x呆” 几年做不出来还天天问强太多了。

网友:
技术不 错,自己做的有成就感

网友E:
厉害厉害,这个要校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厉害,这个要校准吗

需要,短路三个测试点,按提示一步一步做就可以了。

网友F:
LS动手强。现在最新应该是V1.55M版了。

276

楼主:
引用 网友F:
LS动手强。现在最新应该是V1.55M版了。

开源的包里面已经包含1.55M版本了,K到M版新旧目前都是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开源的包里面已经包含1.55M版本了,K到M版新旧目前都是全的。

LZ 有否试过编译1.55M版啊?增加了很多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有否试过编译1.55M版啊?增加了很多功能呢。。。

编译过了,328P 测试电容会显示两个不同压降的二极管,三极管放大倍数P管有1000多,明显不对啊。且硬件还得改,我的硬件只合适K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