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为什么有人会说PCIE转接卡会烧主板?

楼主:
就是M2转PCIE的转接卡,在贴吧看到有人说这种转接卡会烧主板。可这类转接卡上连个元件都没有,纯粹就是电路板上的导线给你转接下,这也能烧主板?

网友:
自用了很多块转接卡,目前都稳定,任何硬件偶然性故障

网友:
啥事都有可能发生,,就看概率问题

网友:
就像前些时热炒的 微软的某一个补丁 能坏ssd,,,  实际上有几多呢?

网友A:
PCIE转M2吧。M2转PCIE还真没见过。你上个图。

网友B:
为什么会烧主板?用的是那种转接卡,能说说么

网友:
烧主板没遇到过。但是遇到过插PCIE的开机卡,莫名其妙的死机,实际上看线路也就是取了3.3v的电。后来不插pcie,直接电源DC转换取3.3v,机器就不死机了。估计是从pcie插槽取3.3v造成主板不稳定。

网友:
精度不好,安装不稳,松松垮垮,短路

网友:
理论上转接卡就是线和线的点对点连接,不会坏主板,但是一旦插错位,肯定会出问题,因为引脚靠的太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E转M2吧。M2转PCIE还真没见过。你上个图。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网友:
看做工质量,走几路电源了

网友:
这种转接不知道稳定不稳定

网友:
质量、安装不可靠,有一定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CIE转M2吧。M2转PCIE还真没见过。你上个图。

这个还真有,淘宝上多得很

网友:
PCIE转M2是纯导线转接没错,M2转PCIE很多都要外接电源,还真有可能烧

网友:
一般是PCB的金手指宽度不标准,机箱震动后导致金手指相邻的接口短路

网友:
概率问题,不能作为反驳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真有,淘宝上多得很

还真是奇葩,搞个这个怎么上PCI设备哦。不用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烧主板?用的是那种转接卡,能说说么

它说的是M2转PCIE

网友:
一切强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