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广大网友这个先科4G监控摄像头怎么破解

楼主(2025-08-29):
需要插卡充流量的4g摄像头
只使用基础功能

需要什么工具,改装好了想放在果园吓唬吓唬偷果的

网友A:
有有线网口的话。可以通过有线网口设置参数后。进行离线工作。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B:
你已进入监控区域

网友C:
8针的是网线接口吗?接到电脑看看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有线网口的话。可以通过有线网口设置参数后。进行离线工作。

没有有线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8针的是网线接口吗?接到电脑看看ip

8针是连接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已进入监控区域

哈哈哈哈哈哈哈听着怪吓唬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有线网口的话。可以通过有线网口设置参数后。进行离线工作。

没有有线网口,确实想让他离线工作

楼主:
没有有线网口,想让他离线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8针的是网线接口吗?接到电脑看看ip

不过主板上确实标着usb

网友:
我有几个4G的,把4G模块拆了,插网线模块一样用.

网友:
这种是一体模组 无解

网友:
买个4G插卡模块,把上面的集成模块换下来就成

网友:
有的商家可以添加白名单,然后可以是用自己的物联网卡

网友:
可以DVD里直接播放监控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