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ED的dc12v3a电源。用了好多年了

楼主:
问题现象:录像机启动时红灯亮灭亮灭。
100%判断是电源坏了。电源用的小耳朵的3A电源。替换就好了。拆开看了下。2个输出电容一个怀孕一个生娃。随手找了2个680uf/35v的电容替换后用摄像头测试ok了。

网友:
那就是OK了。

网友:
我有几个5V3A的,用了超过10年了

网友A:
一般电源多些余留,,使用的时间还是蛮长的

换个12V5A的可能可以安逸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源多些余留,,使用的时间还是蛮长的

5A一般是抓拍 用的

网友:
监控头用的2a的小耳朵 6年了 依然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