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洗手间的高度不够,空间狭小,如何才能安全淋浴?

楼主(2025-08-29):
真怕一不小心淋浴喷头就喷到灯泡了,

这还怎么安心洗澡
怎么做才能放心淋浴呢?

网友A:
向下挖地三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下挖地三尺!

挖不了

网友B:
卫生间照明灯采用IP65防护等级的,同时供电电压采用安全电压(不高于36V)

网友C:
只有灯的问题的话,那就选防爆灯,实在不行用低压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灯的问题的话,那就选防爆灯,实在不行用低压灯

防爆灯并不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卫生间照明灯采用IP65防护等级的,同时供电电压采用安全电压(不高于36V)

你家卫生间灯是IP65的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家卫生间灯是IP65的灯?

不是,我家卫生间高度和空间都没问题,不用考虑你说的问题,IP65级可以完全防淋浴水冲溅,安全电压可以保证即使人触电了也不会直接致死或致残

网友:
卫生间顶上是下沉式的,真的很矮,以后都不知道吊顶一弄矮成啥样了

网友D:
用一个12伏的变压器,再接上12伏的灯条,这样就不怕触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12伏的变压器,再接上12伏的灯条,这样就不怕触电了。

12v的灯条会不会亮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家卫生间高度和空间都没问题,不用考虑你说的问题,IP65级可以完全防淋浴水冲溅,安全电压可以保 ...

你家卫生间是灯泡?还是吊顶方块灯?

网友:
放个浴缸,躺着洗

网友:
蹲着边拉还能边洗澡。噢耶。

网友:
装防水灯罩

网友:
选用低压防水型灯具

网友:
同求,我有个顶楼的房子也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那就选36伏以下的灯具

网友:
直接上浴霸灯,不怕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