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送我一个360 T7路由器,我刷了OPENWRT,如何把网口都利用起来

楼主:
邻居一个360T7路由器刷成砖了,不要了送我玩了,我用TTL把Openwrt折腾进去了,问题来了,路由器Lan口过来的网线插360T7 WAN口上不了网?不知道是不是要设置哪里?插LAN口可以上网,但只有四个口都要利用起来,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把其中一个LAN口设置成WAN口,搜openwrt教程。

网友B:
WLAN口协议要选动态IP

网友C:
wan没被指定,有的是主控支持5口但是实际上硬件只接了4个网口,而固件把wan指定到没装的的那个口,或者wan设置不是动态自动获取

网友D:
是不是那个口挂了?

网友E:
你看你是要设置成二级路由还是做个交换机?做二级路由的话,把wan设置协议成动态ip,如果设置成交换机,把wan加入到br-lan即可.这样5个口就全部能用起来了.

网友F:
不是自动识别WAN?

网友:
不懂,可能要自己分配端口功能

网友:
我记得好像得设置

网友G:
WAN口和LAN可以转换的,你在LAN设置那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WLAN口协议要选动态IP

默认是DHCP,好的谢谢,我下班回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其中一个LAN口设置成WAN口,搜openwrt教程。

这样吗?不是设置WAN口吗?这路由器不人性化,还说什么openwrt强大,还没有运营商送的方便,人家送的插上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wan没被指定,有的是主控支持5口但是实际上硬件只接了4个网口,而固件把wan指定到没装的的那个口,或者wan ...

这台机共4个口,默认wan口是DHC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那个口挂了?

不会吧,以前邻居还用的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你是要设置成二级路由还是做个交换机?做二级路由的话,把wan设置协议成动态ip,如果设置成交换机,把wan加 ...

做交换机与做路由扩展哪种好?我就想从客厅光纤路由器再扩展一下信号与接口到卧室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自动识别WAN?

可不是,不人性化啊,没有网上吹的功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WAN口和LAN可以转换的,你在LAN设置那里看看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是,不人性化啊,没有网上吹的功能强大

openwrt不是傻瓜机,手动档,会用才强大。易用性而言不如三贱客

网友:
楼主人缘真好,邻居都凌送路由器,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