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600号水泥特别难钻,怎么办?

楼主:
是不是钻头硬度不够?600号水泥比较硬,所以会难钻一些?

如果有金刚石钻头,打600号水泥会不会易如反掌

网友:
不是难钻,而是你用的工具不靠谱,水泥打孔都是用的空气电锤和专用的合金电锤钻头,钻水泥是靠电锤的冲击敲出来的而不是钻出来的。要是空调这种大孔都是水钻和合金钻头钻出来的

网友A:
600号水泥长什么样子?

网友:
600号水泥指的标号多少?525?

网友:
用带气缸电锤,肯定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号水泥长什么样子?

水泥的标号,强度越高,强度好像越强

网友B:
只听过325  425  525,,,,,之类的,,没听过600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泥的标号,强度越高,强度好像越强

水泥强度用325,425,525,,之类的表示,
在做成了砼就用c25,c30,c35,c40,,,之类的表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听过325  425  525,,,,,之类的,,没听过600是什么样的

600标号水泥是指其抗压强度为600MPa的水泥,而425型号水泥是指其抗压强度为425MPa的水泥。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标号水泥是指其抗压强度为600MPa的水泥,而425型号水泥是指其抗压强度为425MPa的水泥。

...

晕,,,425是指标准抗压42.5MPa

网友C:
这种东西要用陶瓷钻。三角钻

网友:
有石头难打不?没有就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要用陶瓷钻。三角钻

陶瓷钻有哪些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陶瓷钻有哪些优点?

钻玻璃,硬度比水泥大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陶瓷钻有哪些优点?

为什么叫600号水泥?为什么不叫600000号水泥呢?还有,60000000号水泥有什么有什么优点呢?合适你用么?一起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