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KKTV U60J 60寸液晶电视徒手换LED灯条预告

楼主(2025-08-29):
前些天,连着家里电视坏了,黑屏;充电桩坏了,短路空气开关推不上去。充电桩前几天给弄好了,是接线端子时间长(10年)大电流(16A)烧的偶尔短路了,换了后正常充电。(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8694-1-1.html)。电视机是康佳KKTV U60J 60寸,将近10年了。电视黑屏,晚上用头灯照射屏幕可以看到微弱的图像,摸索着用电视机遥控器找到节目源后再用机顶盒遥控器打开APP后声音正常。几天后(期间一直在抖音找黑屏的维修方法),看到不少维修师傅说给LED供电的二极管容易烧,换后正常,就打开了后盖,是三合一的板子,用万用表量LED供电二极管正常,这下头大了,莫非是LED灯条坏了?这么大的屏自己换灯条能不能成功啊。。。。。。又等了几天,还是网上买个灯条测试仪吧,万一不是灯条的问题呢,网上有拆机的主板6、70元钱,万一不是屏的问题再把屏拆碎了那可损失大了。前天测试仪到手,就赶紧测试,确实是灯条坏了,两个灯条,一个电压80v左右,电流20ma正常点亮,另一个测试仪显示电压306v,无电流。今天上午买的灯条也到了,但还在犹豫怕换砸了。先写这些,有换大屏经历的坛友方便的话再这里谈谈经验和教训,我好借鉴和吸取,争取能够成功。谢谢!!!

一组正常,

正常的,可以从小孔里看到光。

另一组损坏,只有电压没有电流。屏幕也不亮。

补充内容 (2025-9-1 16:26):
修复过程在60楼。

网友A:
60寸很危险,极容易把屏搞碎,你可要慎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寸很危险,极容易把屏搞碎,你可要慎重

所以迟迟不敢下手。

网友B:
我只在床上拆过创维55寸灯条,用两个12V电瓶串联测灯条好坏,屏大拆不好玩,现在客厅电视一般都是大屏。

网友C:
看到拆大屏的帖子,好像要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在床上拆过创维55寸灯条,用两个12V电瓶串联测灯条好坏,屏大拆不好玩,现在客厅电视一般都是大屏。 ...

你55寸大屏拆的时候是用啥把屏移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拆大屏的帖子,好像要吸盘。

我看抖音上的高手都是直接用双手把屏给托起来放在别处。

网友:
去年换把屏搞碎,应该是放在床上屏幕受力不均造成的

网友:
小心谨慎,保护好屏幕,一定能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55寸大屏拆的时候是用啥把屏移走的?

徒手拆,屏幕向下,就拆过一次,把灯条全拆下测试全好,后查到是电源板上一个贴片二极管坏,换好修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55寸大屏拆的时候是用啥把屏移走的?

屏幕朝下,只是掀后盖及灯条起来,回装时没动屏幕,盖上后盖及灯条。

网友D:
屏幕小可以把屏幕朝上放,屏幕大的话就朝下放,避免接触屏幕!

网友:
前期已自己换好了小米60吋液晶电视的背光灯条,我这台是一组灯条正常,另一组损坏,实质上只坏了一颗灯珠,因为灯条是串联的,导致这一组全不亮,所以屏幕上左右向一半画面正常,另一半就暗许多(靠余光照射,因内部有反光、均光板)。你这台测出来是一组好,一组坏,那屏幕为什么全黑?莫非还有其它故障?
我是釆用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换灯条的,即屏幕朝下,从背部开始拆,这样,屏幕就不用动它了。正常的是应该屏幕朝上,60吋的屏幕,至少要用二个玻璃大吸盘拆开、转移屏幕。无论如何,都必须十分小心,包括拆屏线不能搞坏接插件和排线,拆反光、均光板(纸)不能搞出折褶来,一层一层的位置也不能搞错,或者反光、均光板整体拆出,不要一层一层拆,这样就简单一些。如果是首次,不熟悉内部结构,又想自己修复,为了保护好大屏幕,只能小心,小心,再小心!拍照,拍照,再拍照,给回装提供方便。
必须强调:LED灯条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一定是整体更换,不是哪条坏换哪条,因为各批次的LED色温(光)是有差别的。不同色温的LED照射在屏幕上,画面将会变得非常奇怪,看上去很不舒服。
最后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朝下,只是掀后盖及灯条起来,回装时没动屏幕,盖上后盖及灯条。

后盖拿起时应该好操作,但是放回去的时候要是对不好位置,是否更容易压碎屏?看抖音上都是屏朝上,拆掉边框后双手轻轻托起屏放到一个大的平整的桌面上去。

网友:
当时拆屏图片。

网友:
一看就会操作就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幕小可以把屏幕朝上放,屏幕大的话就朝下放,避免接触屏幕!

谢谢,屏朝下应该会稳妥些。

楼主:
谢谢,图片很直观,我在想,等换的时候还是把电视放在餐桌上更安全些,放在床上,毕竟有被褥啥的,等往回放后盖时,是不是不太好对齐。

网友:
上神器100寸都能搞定,胆大心细,抬屏幕的时候最好两个人

网友:
要两个人抬屏幕才好,这个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