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几款小型开关电源适配器并绘制原理电路图 供初学者参考 CR6890/LP3773/CR5228

楼主:
改制可调电源,离不开数码电流电压表显示,但数码表的供电,不能用其可调电源,因两者不共地,需单独为其供电。另外搭配一个小电源,费时废材,现网上贱卖的充电头很多,价格又便宜,哪怕是坏的,修理一下不就行了。于是这网上购买了几款裸体开关电源,还不到10元,到家测试。竞还个个都是好的。趁热天在山上避暑无事可干,就把它分解出来,并描上图,供初学者参考,大神们就放弃吧。

下面分别拆解。

(1)这款网上资料上用的是431作反馈,实际电路是用的稳压二极管。

CR5228 芯片方案

(2)这款电路简单,整流就一个二极管,震荡用的两个三极管,输出电流没测,肯定输出电流很低

(3)这款电路没啥说的,很很常规的一个电路,只是有个疑惑,只一个二极管整流,直流电压也能达到300V.为节省成本,低端开关电源都没有设置尖峰吸收电路。
请大家注意一点,13001的引脚有两种定义(BCE和ECB),不要搞错了。

(4)这款没啥说的,只是零件的排列与上款不同罢了

(5)这款没有描出实际电路图,是因为PCB的电路走线无法真正识别,要确认电路走线,只能拆开电源芯片。因山上条件限制,只好放弃。请大家参照网上典型应用图

LP3773 芯片方案

(6)这款还算基本正规

(7)这款确实太低端了,竞只有一个三极管完成震荡。其中用了一个零件,型似光耦,没有丝印,不只是有意磨掉还是根本就没有标识,而且两端都被短接,这能起啥作用?测另两端还有0.5V电压,这是何元件?

(8)这款也是一个常规电路

(9)这款是另行网购的,见零件还齐全,价格也不贵,PCB是两面的,为查看线路,把元件都拆了下来,最终才把电路图给描了出来,并测下了芯片引脚电压数据,供大家参考。

CR6890 电源芯片资料我就不上传了,网上有,需要请去网上查。

网友:
厉害,不明觉厉

网友:
各有千秋,参差不齐

网友:
我只佩服楼主真是精益求精的人,这么多图,画的真好;但是这些小开关电源质量确实不好说,有的好,有的差,凑合着用吧。

网友:
画图厉害了~~

除了最后一个,其它都太差了,没啥用

网友:
楼主不仅给出了原理图,还同时手绘了Layout图,真是热心会员!

网友:
这个实用,进来膜拜一下大神……

网友:
在山上避暑也充分利用时间拆解开关,楼主在山上避暑也带上了备用工具吗?真佩服此精神。我到哪里只想打空手,还别说带上老沉的工具了。

网友:
图纸画的漂亮!

网友:
电路图不错,实物图不行

网友:
还是下了一番功夫。

网友:
这都处暑了还要去山上避暑吗?我们这里晚上都凉飕飕了

网友:
真不容易啊,有图就好

网友:
楼主的原理图属实高手级别

网友:
感谢分享,先屯着,用的时候再来找

网友:
感谢分享,先收藏,等要用的时候再来仔细看

网友:
手绘图好评,不给个精华都不够意思

楼主在哪里避暑

网友:
好文章,真材实料,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