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7芯电缆为啥有3根单独屏蔽?

楼主:
这根电缆有7根相同截面积,但是其中3根又单独带屏蔽,竟然外皮都有编制网和铝箔双重屏蔽了,干嘛给红黑黄又单独屏蔽了呢?

网友:
那三根线搞特殊化都有单间

网友:
估计是定制线,长距离传输保持数据稳定

网友:
VGA信号线吧

网友:
是不是监控用的那种线?

网友:
首先电缆上用英文写着:低压计算机电缆。所以它是特殊电缆,但不一定非要用于计算机。整体屏蔽是防外界干扰,芯线屏蔽是防线间干扰,这种形式的电缆各种各样多的是。你这种是7芯外界屏蔽,3芯线间屏蔽。

网友:
以前做5米长的VGA线时用的好像就是这种线,三根屏蔽线是RGB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