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IY小台钻彻底失败

楼主:
接上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8366-1-1.html
本打算用ER11夹头的,但是试了一下直接套也是套不进去,需要砸进去,已经吃过一次亏,不敢再砸第二次了,又重新下单买了钢制可拆卸的转接头,到货后装上一试,依然肉眼可见的晃动厉害,看来电机的轴已经被砸弯了,只能重新买了个电机。新电机装上接头一试,还是有点晃不过比之前的电机要好些,不管了就这么着吧,把电机装到台钻架子上,先给底板钻一个洞试试,底板是电木的,结果你猜怎么着?根本钻不动!速度慢了没劲钻不动,速度快了都烧糊了还是钻不动。。。而且刚性不好压到板子上就歪到一边去了,导致钻孔位置偏离了好多,这还用个锤子?折腾了半天折腾了个寂寞。。。那么问题来了,还有办法抢救一下吗?万能的坛友们请出出主意,救救它吧

楼主:
整机效果图:

网友A:
和你说了,你就是土包子造拖拉机,啥也不是。

首先,你这电机的型号是根据什么选的?想必是胡乱选的,其次根本就没有规划,若你这样都能弄好,那么所有的工程师、技术员都可以回家吃干饭了,完全没必要需要他们专业的知识和技术

所以总结一句话,你就是在浪费钱,自己以为能学到什么所谓的知识和技术,其实都是皮毛,自欺欺人罢了,啥也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你说了,你就是土包子造拖拉机,啥也不是。

首先,你这电机的型号是根据什么选的?想必是胡乱选的,其次 ...

这样的回复,是对的,

网友:
你这个要大改,还是应该从加强刚性入手,加粗两个立柱,直径建议最少加到20毫米,可以用管子。减小立柱与滑块间隙。底板换用金属的,也要加厚,执意用胶木,起码加厚一倍。把钻头好好磨一下。

网友:
转不动,冒烟,是因为你的钻头不够锋利

网友:
电机底座只靠两个螺丝固定,当下钻时电机会围绕这个螺丝为中心发生肉眼 不可察觉的转动,可以靠电机底座上端再增加一排固定螺丝试试,另外,钻孔时你的钻头是不是长了点,可以截短一点,这样刚性会增强。
还有,台钻立柱感觉细了点,立柱与底座之间的固定也是只有两个螺丝,这样刚性就也会差一点,成品台钻这个地方有的是固定死的。
其实,个人DIY台钻,最合适的方法是买个手电钻支架,配合手电钻做成一个台钻最合适。

网友:
另外这种电机不经过减速的话扭力是很小的,很容易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回复,是对的,

咱是实在人,说句实话而已,话糙理不糙

网友:
弄个手电钻,装在台钻支架上 ,转速,扭力都有了 。

网友:
把手电钻放上去啊,
改双光轴,手电钻放上去,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手电钻放上去啊,
改双光轴,手电钻放上去,杠杠的

我的手电钻同心度也不行,要不然我也不会DIY小台钻了,我要求也不高,就想着能用它钻个电木板就可以了,结果电木都钻不动。。。

网友D:
可以买个显微镜支架来直接用啊,有那二手的显微镜也不贵,见下图片,是我用体视显微镜支架改的,其实也没破坏支架,想用显微镜了,松三条螺丝,把电机拧下来,装上显微镜机头就是显微镜了。省事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买个显微镜支架来直接用啊,有那二手的显微镜也不贵,见下图片,是我用体视显微镜支架改的,其实也没破 ...

你这个也是电机直驱没有减速吗?不减速好像不好使

网友E:
钻不动是切削时的电机的扭矩不足,看钻头磨的坑,应是钻头没有切削刃,需要重磨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钻不动是切削时的电机的扭矩不足,看钻头磨的坑,应是钻头没有切削刃,需要重磨钻头。 ...

我换个钻头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也是电机直驱没有减速吗?不减速好像不好使

直驱简单多了,当然扭矩小点,比你的电机大,在铁上钻3毫米孔是可以的,需要钻大孔,可以采取扩孔的办法。硬要搞减速增扭,工作量就大几倍了,而且工作量一大,未知因素更多,搞不好还是瞎忙活一场。还有个简单办法,可以买再大一点的电机,或把不用的手电钻的电机和减速箱拆下来装上,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手电钻放上去啊,
改双光轴,手电钻放上去,杠杠的

终于搞定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892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驱简单多了,当然扭矩小点,比你的电机大,在铁上钻3毫米孔是可以的,需要钻大孔,可以采取扩孔的办法 ...

好了好了,终于好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892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