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箱某组电线线头太短,如何调整该组电线的连接点?

楼主(2025-08-29):
把线1和线2从空开5转到空开1,但是线1和线2的长度过短,
怎样才能把线1和线2接到空开1?大家有相应的办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漏报左面的空开换一下

不行,1号空开是总开关。
空开5和空开1对应不同电表。
线1和线2接到空开1,才能不计入其他电表读数

网友:
一定要接入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打一个过线转接过去。

网友B:
难道不能把线接长点吗?

网友:
如何调整该组电线的连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能把线接长点吗?

这个是硬线,怎么接?用焊锡接起来么?

网友:
今有暗影移线

网友:
那个漏保换成2P占位的款式就好了,例如施耐德R9 Vigi+ 2P

网友C:
直接緾线接长点不就行了,反正电箱里也不用那么好看

网友D:
这线留的够节约的,接上用烙铁上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线留的够节约的,接上用烙铁上焊锡

6平分线用焊锡是否也焊不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緾线接长点不就行了,反正电箱里也不用那么好看

怎么缠?6平方线与6平方线对缠么

网友E:
有各种接线端子,最好是双螺丝,比如这种可对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各种接线端子,最好是双螺丝,比如这种可对接的:

你这个只支持1-6平方线?

网友F:
我采用的是截一段空调6mm铜管套接并夹紧,再缠胶带绝缘。

网友:
可以使用接线端子压接、延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1号空开是总开关。
空开5和空开1对应不同电表。
线1和线2接到空开1,才能不计入其他电表读数

采用铜管用压线钳压紧,两端用焊锡焊一下,再用热缩管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硬线,怎么接?用焊锡接起来么?

并线器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硬线,怎么接?用焊锡接起来么?

硬线就不能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采用的是截一段空调6mm铜管套接并夹紧,再缠胶带绝缘。

6mm铜管,是内径6mm么?你用普通钳子夹?还是用专用钳子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