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23岁哈飞赛马汽车空调等多项维修

楼主:
第1个问题是空调这几年出现了制冷剂泄漏的问题,基本上每年补充一次。最近高温天气空调又不给力了,去检查发现高压下降到162psi。

补充制冷剂到200psi,又一切正常。

空调系统的高低压两个接口阀都出现轻微的泄漏,拧开保护盖的时候会听到呲的一声。已经换过两次阀芯。基本确定是铝合金的阀座密封面已经氧化,即使更换新的阀芯也无法完全密封。
第2个问题是,右后门拉手弹簧锈蚀了,回弹不良,拆开除锈润滑解决问题。

第3个问题是右后门锁止驱动器卡死。拆开发现之前换过国产的驱动器,散开驱动器,看到里面的做工用料都相当差,但居然用了7年。

除锈润滑后,加了密封胶复装。

这台23岁的车钣金已经开始广泛锈蚀,这两年可能换车了,配件能修就不换了。

网友A:
差评,竟然没强制报废...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网友:
锁里我喜欢用白色脂润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评,竟然没强制报废...

现在没有强制报废

网友:
想办法把底座打磨一下,或者上点发电机免垫胶

网友:
修好再用23年。

网友:
空调气嘴漏气,可以换管或铝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