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IY小台钻终于成功了!

楼主:
接上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8912-1-1.html

坛友说钻不动是因为钻头不行了,于是打算换个钻头试试,把钻头拆下来的时候用手摸了一下顶部,非常锋利,应该不是钻头的问题,看着钻头的纹路突然想到电机转动方向是不是反了导致的?接上电一试果然是反的!日了狗了我是按说明红色标记的一端接正极,结果这样是反的,于是把电机两根线交换了一下,再装上钻头一试,你猜怎么着?好了!它是那样的锋利,削铁如泥的感觉,唰唰唰的就下去了一个洞,但是刚性的问题依然存在,钻出来的洞歪到旁边去了,但是钻电木是完全没问题的了,现在要解决的就是刚性的问题,让它钻孔的时候不歪就好了

楼主:
偏了这么多:

网友A:
这种低级错误也能犯my go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低级错误也能犯my god。

第一次搞这种,没经验

网友:
那是你木有固定的原因

网友B:
两个小时前“DIY小台钻彻底失败”,
现在却又说“DIY小台钻终于成功了!”
小呆,你这一惊一乍的,有点吓人啊!

网友:
电机转动方向反了,这是太激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小时前“DIY小台钻彻底失败”,
现在却又说“DIY小台钻终于成功了!”
小呆,你这一惊一乍的,有点吓人 ...

标题党嘛,习惯就好,毕竟官媒都在搞“震惊体”了...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网友:
看了你成品图,电机L型支架只有1个铝锭固定,钻头下压时受力,孔就歪了。

我觉得再加多个铝,就像双脚站的稳。钻头也换个短点的减少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