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杂牌1200针主板,硬盘跳线问题

楼主(2025-08-29):
手里这个杂牌主板,插上m2不识别,sata可以正常使用,看到m2右面有跳线,大佬们帮忙看下如何跳线?看不懂,

网友A:
这是好像是Intel的傲腾啊,我记得好像跟普通的硬盘不一样,不一定通用吧?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网友:
2图状态是pcie状态啊,有可能bios里面还需要设置

网友:
没看明白,最好找说明书

网友:
4组跳线全部跳到另一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好像是Intel的傲腾啊,我记得好像跟普通的硬盘不一样,不一定通用吧?

是傲腾,手里的华南X99和Z370能正常识别

网友:
板子上写的在清楚不过了。
硬盘也有pciie和stat版本。
配好就能用。

网友B:
四个跳线全短接在1-2的位置就能使用PCIE通道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跳线全短接在1-2的位置就能使用PCIE通道模式

好的回头找个别的m2盘试下,这个傲腾跳1-2也不读,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回头找个别的m2盘试下,这个傲腾跳1-2也不读,

傲腾对平台有要求的,建议用其他常规NVME协议的SSD去测试

网友C:
帮顶,但图2这样不是已经跳好线了?走的pcie通道啊

网友:
1-2走的是PCIe通道 ,2-3走的SATA通道,看你的M2硬盘是NGFF的还是NVME的,对应跳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但图2这样不是已经跳好线了?走的pcie通道啊

那大概是我的傲腾和这板不兼容,识别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