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E910V10C_晶晨S905L2和S905L3芯片_线刷固件包

楼主:
创维E910V10C_晶晨S905L2和S905L3芯片_线刷固件包

线刷方法:

1、准备好一根双公头USB线刷刷机线,长度30-50CM长度最佳,同时准备一台电脑;

2、电脑上安装好刷机工具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软件 →打开软件 →文件 →导入烧录包 →点击【开始】 →盒子接电源线 →电源关闭 →把USB线一端插上盒子 →保持短接 →USB另一端插上电脑 →通电开机。 等待提示成功字样后,关闭电源,拔掉刷机线,把机顶盒接上电视机,通电开机,首次开机稍微会有点慢,耐心等待初始化完成即可。

补充:建议使用晶晨免拆短接短接神器 ,请在固件文件或者百度查找短接点示意图,如没有的话,请准备一个晶晨免拆短接神器是最佳的(晶晨芯片的盒子平时大家都不再拆机短接了,一般都会用免拆短接神器了,所以固件也都很少有人研究短接点和分享短截图展示了)。

刷机短接点:

首次开机比较慢,第二次开机就快了

刷机后恢复一次出厂设置,密码:20170720

补充1:

本固件只限用于1+4G、1+8G简配版盒子使用;

简配版顾名思义:就是盒子某个硬件模块被阉割

此系统设置里无蓝牙及wifi功能,只能插有线宽带使用;

各大品牌代工的盒子及三大运营商

遥控进行分析对比,大致分为三种

CW遥控码是使用最多的  可优先刷CW兼容版的  可理解为通用版;

如刷机后出现遥控器首页键和菜单键相反

则在刷CW调整版的固件即可,调整版的意思是固件里已经将首页键和菜单键进行AB对换;

如刷了CW的出现遥控器失灵,则在刷入HX或ZX代码的固件进行尝试即可,HX和ZX用的是代工厂

自定义的遥控代码,不是用的通用遥控码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有时候刷了通用包造成

遥控器无法使用的原因所在,请知悉!

补充2:

文件夹内有2个地区的引导文件,首选常用地区的,如刷机提示失败

或无法触发刷机,则换另外一个地区的引导文件进行刷机即可;

盒子网线要插到路由器的上网口,完事进设置将有线网络里设置为

DHCP模式,即可上网,如获取不到ip地址则将网线插到盒子另外的2个网口尝试;

如还是无法获取到ip地址则需要用超密进后台设置,不过很麻烦;

可参考固件压缩包内的教程,自己技改一下线路即可解决无法获取ip的问题!

下载地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pan.com/s/Jbe8Vv-dTMN
提取码:0123

备用链接:

提取码:ebbi

固件路径:A《当贝纯净桌面--固件大全》(固件更全)>7《创维CW固件合集》 >《创维E910V10C/创维E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