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机的转速和扭矩是反比关系吗?

楼主:
比如这两款电机,12V情况下一个是6000转,一个是1万转,那是不是说6000转的电机扭矩一定比一万转的大呢?因为我之前那块砸过的电机用手捏着转的时候都要用点力一顿一顿的感觉,感觉转子的吸力特别大,而后买的电机就是第二张图片这款,用手捏轻轻松松就能转动,都感觉不到多大的阻力,是不是意味着它的扭力不行?给台钻配电机应该买多少转速的合适呢?

网友:
不懂,不过我觉得跟功率有关,功率大“劲”更大...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网友:
一般线圈少。电压越高越暴力。线圈多比较稳

网友:
那肯定是反比例关系。

网友:
不懂,进来看看。

网友:
只记得扭矩和电流成正比,其他都忘了。

网友:
在额定功率的情况下,成反比,这是正确的。但是还有一个工况,比如电动工具类的,短时可超大负载运行,高速电机内阻低,所以能吃进大电流,这时扭距跟电流成比例关系了,这时候的低速电动机因为内阻关系,给大电流它吃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