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垃圾箱捡到个摔坏的立式手机充电支架

楼主:
垃圾箱捡到个摔坏的手机充电支架。
最后两张图片是借用的!

网友:
卫生情况欠佳啊。电路一般般。

网友A:
大圆线圈 是可以无线充电吗?

网友:
这个够脏的,放厨房的?

网友:
做工可以啊

网友:
可以无线充电

网友:
底下有插头,侧面无线充,这还能同时进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圆线圈 是可以无线充电吗?

看电路板没腐蚀,应该能用。前提手机得有接收线圈,像3千元以上magic6等高端机。90gt配无线充电器完全没反应,都缩水成塑料壳,应该在NFC线圈进行改进,增加宽变频大电流接收。

网友:
可以改造一下

网友:
两种充电方式?那如果又插TYPE-C,又无线充,这样一起充电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无线充电得原装的才好用,之前试过充电贴,发热不说,充的还没用的快

网友:
直接进220v电源的?我还以为是接USB的涅。

网友:
又看到一个打理废弃商品的。

网友:
居然还有立式手机充电支架,不怕容易倒吗

网友:
今天网又咋回事打不开图片????

网友:
高电压闪充技术一普及,这东西慢慢就没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