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刹车断电开关

楼主:
最近电动车走着走着就不走了,要捏几次刹车再行,怀疑是刹车断电开关坏了。拆开看下型号,下单俩,左右都换了,问题解决。

网友A:
尝试往里面打论坛神油试试

网友B:
很多修电动车都是直接拆掉了。

网友C:
又省了一 笔维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省了一 笔维修费。

只换不修,材料便宜省工时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修电动车都是直接拆掉了。

是的,从网上买了俩新的直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往里面打论坛神油试试

车子还要用,先拆了看型号,换下旧的拆了发现其实不好使的那个就是防水胶套破损,里面进灰和水,接触不良而已,其实清理清理还可以用,浪费了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