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骑行了,有新手入的车么,要便宜

楼主(2025-08-30):
想骑行了,有新手入的车么,要便宜

网友:
不说价格区间和要求,300块钱的变速车都有

网友:
闲鱼一堆100左右的

网友:
等专家解答。

网友:
你这回答就非常专家了。

网友A:
新车,新些年说XDS性价比不错呢
现在看好多两手车也挺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车,新些年说XDS性价比不错呢
现在看好多两手车也挺好的

自行车我还是不建议买二手,机械部件。懂行的现场交易的还行,线上交易的无法判断车子磨损情况。喜德盛是除了那2个台湾品牌外卖的比较好的品牌,性价比要比台湾的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行车我还是不建议买二手,机械部件。懂行的现场交易的还行,线上交易的无法判断车子磨损情况。喜德盛是 ...

如果买二手肯定要现场试看了,完全通过网络不怎么靠谱的。我都是从网上找然后去现场试骑,检查买的

网友:
京造的可以看一下现在好像有个xc200也就500来块钱。

网友:
买个碳钢自行车 锻炼锻炼肌肉

网友C:
山地?公路?还是小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山地?公路?还是小轮?

主要有这几种车山地车  公路车   瓜车   公共自行车,要是不追求速度,还便宜那肯定是共享单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有这几种车山地车  公路车   瓜车   公共自行车,要是不追求速度,还便宜那肯定是共享单车 ...

头一次听说瓜车,搜了一下,原来是山地的变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头一次听说瓜车,搜了一下,原来是山地的变种。

现在高端自行车市场买专业公路车的人越来越多,大街上骑得飞快的都是公路车,这个我感觉商业宣传起着主导作用,但是专业公路车真的适合城市道路骑行吗?我觉得未必,公路车在城市街道速度根本上不去,慢车道行人多,红绿灯多,柏油路也不是多好公路车没有前叉减震,轮胎又窄,马路上有点水就不安全了。这个瓜车就是介于山地跟公里车之间的,既有公路车的优点又有山地车的优点,比较适合在城市道路通勤。但是从我个人来看我还是喜欢山地车,不追求绝对的速度,皮实安全性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高端自行车市场买专业公路车的人越来越多,大街上骑得飞快的都是公路车,这个我感觉商业宣传起着主导 ...

其实瓜车很像以前的旅行车,比如美利达的野狼系列。
当初我入公路车单纯因为山地骑多了对公路车感兴趣,总觉得公路车更轻更快,适合铺装道路的骑行。实际体验下来除了速度确实比山地要快,各方面体验并不如山地。后面也萌生了山地改窄胎的想法,这倒是瓜车类似了。不过现在觉得城市通勤还是小轮更好,玩户外当然还是山地最佳,通用性来说,你说的瓜车确实比山地更佳一点的选择。公路车更多是比赛或者爱好才建议选,最好作为备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瓜车很像以前的旅行车,比如美利达的野狼系列。
当初我入公路车单纯因为山地骑多了对公路车感兴趣, ...

个人感觉山地车换个窄边的轮胎,再把前叉锁死,就和瓜车很接近了,这个方法就是骑行爱好者说的“山马",公路车对道路要求比较高,加上商业宣传满大街都是公路车,了解多一点的折中买辆瓜车。从我来感觉来说还是山地车适合长途骑行,把轮胎换窄,前减震锁死就比较接近公路车了,安全性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有这几种车山地车  公路车   瓜车   公共自行车,要是不追求速度,还便宜那肯定是共享单车 ...

共享单车骑的人很不舒服,只能应急临时用下,真正自己骑,日常通勤用可以选平把公路车,想参加团骑,追求速度的可以选弯把公路车,户外去的多可以选山地车,不快但稳,我以前就是骑山地的,现在换了瓜车,偶尔也会出去骑个100公里煅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山地车换个窄边的轮胎,再把前叉锁死,就和瓜车很接近了,这个方法就是骑行爱好者说的“山马",公 ...

我就是这样做的,1.95的齿胎换成1.5的半光胎,前叉换成硬叉。骑起来很轻快。

网友(2025-10-09):
如果出于骑行的目的。买自行车千万别贪便宜。不然骑出运动损伤来后悔都晚了。买正经做运动自行车的品牌,推荐捷安特,美利达。或者喜德盛。喜德盛性价比很高,这3个牌子全国车店都非常多,正常家附件不远就会有一家。
便宜的车跟好车骑行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可能本来喜欢骑行的,然后买了一个很便宜的车,不好骑不说毛病还多。结果就是越来越不爱骑了。一辆好车你骑上去是越骑越爱骑。这个是坚持下去的必要条件。
最后推荐的车型是平把公路车,价位要3000元左右的。这种车型对新手很友好,这个价位的平把公路性能和配置也都够用。想要速度也上的去。如果能坚持下去,以后过度到弯把公路也很好上手.
选弯把公路那就得来到5000价位才行。弯把公路要贵很多。操控性也没有平把公路车好。没有骑行基础的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