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手电

楼主:
cob。2-3毛一个,,二极管限流原本电流测试过700ma。二极管。 2-3毛一个。开关2-3毛一个。电池自己家笔记本拆机。加了铁片散热。涂了硅脂。亮度可以。近距维修设备还行。

网友:
快去jlc搞个铝合金外壳 就漂亮多了

楼主:
自己用不讲究。。发在别的栏目里,要被骂 呵呵

网友:
外形过于惊悚,安检看到你这手搓筒子会有不好的联想,恐怕当场就要把你按到地上

网友:
哈哈,这是我见过的最实用的最丑的DIY手电,有点意思啊,你也搞个外壳啊;现在随便找个塑料瓶子啥的,装进去也行啊。等待你改进后,再发一个帖子。

网友:
外形有点随意!

网友:
难看点。usb插充电宝那种,可以调角度的,也很便宜啊

楼主:
充电也安排一下,,完整

网友:
谢谢分享~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