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鼎阳官方翻新机能不能买?

楼主(2025-08-30):
鼎阳官方商城有官方翻新机,还真是便宜,如SDG2122X 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只要2700多(非官翻的可是6800多)。就是从3年保修减成了1年保修。鼎阳官方翻新机全来源于官方样机翻新,非客户退回二手机。https://store.siglent.com/%e9%bc%8e%e9%98%b3%e5%ae%98%e6%96%b9%e7%bf%bb%e6%96%b0%e6%9c%ba/
又有点心动了,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坛里这么多大佬有几个能把炸表修到完好如初的,元件可以换,板子怎么换?
之所以减少保修时间,不是因为他们不会修了,而是已经修过一次了(样机就是天天拿着给人演示的机器,比二手示波器使用时间可能还要长,比如旋钮让客户拧坏的换个啥的,发生器按钮橡胶让客户按脱位了等等,说白点就是前面使用的人不一定都是爱惜机器的人),再进行二次维修有难度。
三次维修的成本和换件量都要成几何倍增。
换句话说修新不修旧,他们对这台机器没有把握。
当然可以买,精度和能力不会差的,毕竟官方的怎么也比外面的人对这机器研究的透彻,假如你用的仔细,不违规操作从不出问题,当然可以一直用下去。
个人看法,私人可以买,单位不要买。

网友:
你搞来评测下。

网友A:
个人意见是可以下手,从官方出来的都是有保障的.特别是仪表类故障率特别低,性能参数是全新还是官翻差别不会大.

楼主:
官翻SDG1032X 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1400多,比正常全新的只便宜几百元。就是SDG2122X便宜的多,在咸鱼上还便宜,号称全新,官方能质保3年左右,怀疑也是翻新机?

网友:
应该没啥问题,毕竟是官方

网友B:
迷信了吧,鼎阳的新机都有超差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迷信了吧,鼎阳的新机都有超差很多的!

鼎阳SDS804XHD用着很好啊,并且带宽破解升级到了20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是可以下手,从官方出来的都是有保障的.特别是仪表类故障率特别低,性能参数是全新还是官翻差别不会 ...

我也是这么认为,主要是犹豫咸鱼上的号称有3年官保的也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