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少量端子个人怎么压接?

楼主(2025-08-30):
发现开发商入户电缆不规范,线缆没有压端子

我目视直径4毫米左右,应该是10平方的

液压压制钳子百元以上,社会电工上门也是百八十块

对个人低频使用的钳子意义不大,不符合数码之家的特点

大家有什么个人少量压两个10平方端子的方法?

我有美式台钳,可以利用吗?我想需要压制模具才能压,这是难点

网友:
     沒必要,压不紧反而更发热,空开本身设计可压散线,工程上这种空开尽量不用端子,长时间使用热涨冷宿后会接触不良.

网友A:
硬线需要吗?我几乎没看到普通商用和家用这种线径压端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线需要吗?我几乎没看到普通商用和家用这种线径压端子的。

你的意思是这种多股硬线,全国大多就是直接接入空开了,你没见过压制端子的?
可GB规范确实要求压制端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这种多股硬线,全国大多就是直接接入空开了,你没见过压制端子的?
可GB规范确实要求压制端子 ...

说实话,我真没见过硬线进空开压端子的。
在我认知,硬线就应该剥皮直接进空开啊,好多多芯软线都是直接进去的。
我是真不知道规范要求还要压端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这种多股硬线,全国大多就是直接接入空开了,你没见过压制端子的?
可GB规范确实要求压制端子 ...

不是专业电工,也没研究过国标。但低压电路(小于36v)上多股软线压端子压的不好烧的案例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专业电工,也没研究过国标。但低压电路(小于36v)上多股软线压端子压的不好烧的案例不少。 ...

我也是这个意思,端子这东西,没加紧,或者端子材料不好,还不如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意思,端子这东西,没加紧,或者端子材料不好,还不如不压。
...

好吧!那就采信你们的观点

网友:
非得要搞个端子?

网友C:
这东西我验证过,漏保每个月检查时,顺便紧一下所有接点,也就紧这么3、4次,之后就紧不动了。
好像记得以前设备自检上就要求,在报检前自检必须对所有接点进行2次紧固,设备运行2个月后,维保时,需对所有接点再次紧固,并做好防松标记,之后维保就没紧固的要求了,只是让检查是否有松动。
后来发现其实有好多售后保养都对所有螺丝有二次紧固的要求。以前买了俩电动车,一个月后就有回访,让抽空去售后去维护一下,后来维修部直接打电话过来让去维护,我好奇问为啥,车没咋骑,又没坏,去干啥,他告诉我说过来紧螺丝,新车的螺丝容易松动,紧固一下,以后就不会松了,顺便免费洗个车,我们这边有这个售后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我验证过,漏保每个月检查时,顺便紧一下所有接点,也就紧这么3、4次,之后就紧不动了。
好像记得以 ...

谢谢你宝贵的总结,我看了三遍

网友:
我家的进户线也是这种线缆,也没有压端子,可能都没有吧,没有压接钳,这种端子很难压好

网友:
有台钳可以用一个铁块制作仅仅容下端子压接部位的凹槽,再用同样铁块制作一个与凹槽配合的凸块,最后将穿进电线的端子置于凹槽中,覆盖凸块后上台钳压接~~~
对于10平方7芯线置于空开拉扣中,紧固顶丝后7根线芯就会互相挤紧也相当于压接端子的状况了,但是多根线超过拉扣容量时,必须压接容适拉扣的端子。
对于单根硬线有的空开接线示意图会提示把线头1/3葳回再接人拉扣~增加一倍的接触面积和减少松动机会~因此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