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算逆向拆机九号技师T12参数怎么调?

楼主(2025-08-30):
几年前坛友送的T12突然坏了,就是这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4717-1-1.html,再此感谢坛友。

特点就是不管调多少度,都烧的通红,换个小板吧也要10来块,不如更新一下吧。

于是找了个40出头大米的九号技师优化版,隔天就到了。

等板子的时候把家里20V4.5A电源找了一个出来,杀了,改成24.5V,实际使用很稳,不愧是高价保健品配套的,不计成本。

通用的8838的壳子是8块钱买的瑕疵品,长度100mm,就是过程一波三折,等了好几天:

原来20V电容是25V的,现在改高了电压,电容也要更换,直接来个固态吧,又花2元;这些小零件当中电源开关最贵,5块多,但手感不错,还带220V灯

内部定妆照

我没有用他们喜欢的船型开关,和三孔大插座,对于这样的小机身,那个太突兀了;至于说地线,我维修十几年就没被静电坏过东西,所以也不在意了;对于个人那种东西主要是心理因素。

安装完,整体效果还是符合我 的预期的。

最后装起来了,效果还不错,开机加热需要12秒的样子到300度,主要原因是电流上不去,最大2.5A,估计是手柄不好。

最后问题来了,这玩意设定300多大约到250度电流就掉到0.5A左右了,怎么设置参数能直接干到300度再停,我不在乎那10度8度的过冲。

再来说一下有人说T12用这个九号技师方案板子温度波动大的问题,这肯定跟头子有关;我一个刀口的头子,温度很平稳,就是上面图中这个;另一个尖头的换上温度会上下5度跳,电流也是0到2.5A跳,一个一个尖峰;另一个小马蹄头子,直接不能正常工作,加热到200度,就开始往下掉,相当于待机了;必须把所有参数都加5左右才能工作。

这个刀口是我几块钱买的,没想到效果最好,都是8欧左右的。

网友:
改PID参数试试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改,那玩意里面有四项,都不知道之间是什么关系。

网上也找不到像样的系统性的教程,就想找个有经验的坛友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改,那玩意里面有四项,都不知道之间是什么关系。

网上也找不到像样的系统性的教程,就想 ...

一个一个参数调看看是什么效果就摸出门道来了,PID也就3个参数

网友:
我的是原版用C245,210没啥问题,换T12头温度就会一冲一冲的不一会就重启,估计也是T12头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简易T12手柄,因为电源的正负极搞反了,上电就烧红了,我还以为坏了,又买了一个,结果后来才发现

网友:
楼主这个有可能是MOS管穿了,或者控制MOS管的信号一直开启不关断造成的。

网友:
今天这又是咋啦,半天打不开图片

网友:
大米的九号技师优化版 请问在哪里买的?优化了硬件还是软件?

网友:
看看里面有没存储不同头子参数选项,存储后直接调用

网友:
电烙铁的屏幕看着挺漂 亮

网友:
壳子哈行啊

网友:
这颜值蹭蹭的提高了!

网友:
“设定300多大约到250度电流就掉到0.5A左右”,这个问题很头疼啊,看着也不像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改,那玩意里面有四项,都不知道之间是什么关系。

网上也找不到像样的系统性的教程,就想 ...

1、记下原来的PID数
2、先把I和D调到零
3、调节P,直到温度曲线出现振荡(温度稳不住,出现较大幅度的不停上下波动)
4、调节D,直到温度曲线振荡平息,温度曲线稳定。
4、稍调低P15%左右,确保稳定性。
5、调节I,增加I值,直到出现振荡。
6、调节I,减少I值,振荡停止后再调低30%左右,确保稳定。

网友:
没用单片机版的,不用调参数,嘿嘿

网友:
8楼分析有道理,看了一下电路图,如果前面的驱动管BG1击穿应该也会导致烙铁头烧红。
有空还是修一下吧,不修就不是混之家的作风

网友:
外观尤其是彩色显示漂亮,那个电源开关键更是神来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