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种润滑油是假货吧?

楼主:
想把家里铰链润滑下,淘宝上买的润滑油,发现好像水一样,也没有润滑效果。大家不要买了。

网友:
我也买了  白瞎不润滑    纯纯智商税

网友:
便宜的,可以买旧变压器油500ml 8块,好点的,直接买WD40

网友A:
个人建议,买几个点胶瓶,50ml 100ml都行,找开车的朋友要保养后没用完的机油,自己有车更好,多余的机油装进点胶瓶,这不就是最好的润滑油了。
这机动车发动机都能喝的机油,品质比好多卖出来的润滑油好多了。

网友:
我就是用汽车的机油,感觉不错。

网友:
智商税产品越来越多了,,哈哈,,,

网友:
谢谢提醒,我也用的汽车发动机润滑油

网友:
对!我直接装的机油。

网友:
已买,处理门轴异响时有点效果

网友:
4楼的方法最合适,质量奇好还不花钱

网友:
润滑油的种类非常多,要根据需要买才好。日常家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就拿普通机油来说吧,有5号、10号、20号、30号等很多种,号数越大粘度越大,粘度低的通常用于高速运转的机器,例如缝纫机之类的,常用5号或10号,很稀,跟水差不多,粘度高的用于门轴铰链等低速转动之处。楼主的这个润滑油看描述应该是非常稀的一种,却写了六大类用途,其实属于瞎写,涵盖不了那么多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买几个点胶瓶,50ml 100ml都行,找开车的朋友要保养后没用完的机油,自己有车更好,多余的机油装 ...

一个针管足够  ……

网友:
   这油挺好的,没任何异味,不小心递到衣服上了很容易洗掉,有点毛病就是不怎么滑润还助锈——本来就是水嘛

网友:
绞链用机油,你买的估计是缝纫机油。

网友:
这下没耗到羊毛了,翻车成功。

网友:
这是变压器油?

网友:
这种润滑油论坛以前有人买来做过测试,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