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hama SD4GB存储卡拆出卡中卡

楼主(2025-08-30):
如何发现卡中卡,金手指可以动就怀疑内含卡中卡,果然拆出一张黑卡,擦擦也读不出来数据。

网友:
发现卡中卡 套卡

网友A:
卡中卡套中套啊

网友:
套娃  比较多

网友B:
TF卡比SD卡便宜,SD卡的稳定性难道比TF卡的好?毕竟从技术来说TF卡更小,集成度更高,不是应该更贵?

网友:
就是造假呗!
SD卡和TF卡哪有什么谁更稳定一说呀!但TF卡可以看成SD卡的微型化产品,更小更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F卡比SD卡便宜,SD卡的稳定性难道比TF卡的好?毕竟从技术来说TF卡更小,集成度更高,不是应该更贵? ...

TF使用人群多,而且用TF卡的一般都是家庭摄像机,行程记录仪,运动相机这种写入只需10M/s要求不高的设备。所以TF卡体积小反而便宜。
SD卡使用少很多,用SD卡的一般都是微单,单反,这些相机一张照片就是30-90M,连拍和4K摄影对SD卡写入要求高很多。所以SD卡体积大反而贵。
早期我就是用普通TF卡套娃给单反用,jpg连拍只能9张,基本把机身缓存写满马上就掉速了而且越来越慢。后来换了张好点的SD卡,连拍能34张不掉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中卡套中套啊

堪比碟中碟

网友:
手上TF转SD卡套都好几个了

网友:
遇到过 碟中碟

网友:
平常见多了

网友:
套娃,这不是咱们的特色么,芯片都有这样的...

二○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网友:
这东西也算是高科技产品,找不到量产工具

网友:
就是一个卡套

网友:
套娃的内存卡

网友:
拆机乐园总是能看到新鲜的玩意,哈哈哈

网友:
比大卡卡套再插上小卡,少了个步骤!

网友: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
TF卡套的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