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pA表测电阻

楼主:
电压2.5v

电流50pA,还是不行,分辨率差点,测不准

网友:
测大电阻和测小电阻要用不同的专用表,各有所长!

网友A:
皮安表买的是套件还是自己做的?马宝经常推这表给我,现在有点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安表买的是套件还是自己做的?马宝经常推这表给我,现在有点心动

自己做的,我怎么没注意呢·,链接

网友:
不常见的电阻,需要专用的测量工具

网友:
看图片像是50G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