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路由器可以直接当交换机用吗?需要对路由器设置吗?

楼主:
想把一个普通路由器当交换机用,有线连接三台电脑。
看了一下,路由器有4个LAN口,其中一个LAN口连接上级路由器,其他三个LAN分别连一台电脑,是这样吗?需要对路由器设置吗?

网友:
这种接法就是将路由器当交换机用的接法,一般不需要设置。

网友:
关DHCP 关DHCP

网友:
完全可以,WAN不用, 关闭DHCP就行了。
其实现在路由器自身就是路由器+交换机的。
每一台路由器都是自带几口的交换机。
只是路由器的交换机部分一般是软交换,而好的交换机是硬交换。
但是对普通家用,没得任何区别。

网友:
家用没问题

网友:
要把DHCP关掉,不然DHCP冲突...

二○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网友:
就是这样连接,不过最好进路由器设置,把DHCP关闭。

网友:
必需关闭DHCP,是必需!

网友:
有的路由器用起来这个功能不好用

网友:
关dhcp,改路由地址不和现在网关冲突

网友:
关闭dhcp就可以啦。不过不要插wan口上面了哈,

网友:
根据tcp/ip网络协议,没有特殊的需求的话,这样是没有问题,并且可以工作的。

网友:
不是很好用,网络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一般都支持交换机功能,你连上试试

网友:
你不算合格的垃圾老,论坛那个没有几个交换机

网友:
首先!这个想法没有问题,实际上这个玩法也很常见。
然后是实操。把交换机路由的内网IP地址和主路由设置为同一子网的不同IP地址防止冲突,再就是楼上好几位朋友提到的关闭DHCP,一般关闭的是交换机路由的DHCP功能。
完成这两个设置绝大部分都OK了。

网友:
可以,不过没有必要吧,直接搞交换机不好。
取消DHCP即可。

网友:
LAN口,把DHCP关了。就可以 了。

网友:
可以当交换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