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Sony RX100 相机镜头伸出来缩不回去,显示“关闭电源再重新开启”维修

楼主(2025-08-30):
拆机发现排线折叠位置有断线

图中红圈位置煺线,某宝买根排线更换后开机,镜头伸缩、拍照正常。

这个是更换下来的排线。

网友A:
柔性排线在中间断裂非常奇怪,疲劳损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柔性排线在中间断裂非常奇怪,疲劳损伤吗

这机的镜头与机身不固定,只有三根排线与主板连接,也很奇怪

网友B:
好技术,这个设计是不是计划性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技术,这个设计是不是计划性报废

没毛病呀,只需要熬过365天,就万事大吉了。

网友:
这个相机我也有,挺好用的,能买到配件真的不错

网友C:
现在手机打天下

网友D:
牛啊,这是个精细的活

网友:
用这的人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手机打天下

术业有专攻,当你把照片以7吋出片时看看就知道手机的差距了!

网友E:
排线不便宜吧,显微镜下飞线应该也能解决吧!

网友F:
排线在折叠位置受挤压造成的硬伤?

网友G:
这相机型号挺老的了,现在又流行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啊,这是个精细的活

排线上有多个传感器,几个地方要折叠,还有些卡扣顺序弄反了就装不进去,操作的时候确实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排线不便宜吧,显微镜下飞线应该也能解决吧!

也不算,小40加几块钱运费。有显微镜才可能飞线,没这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排线在折叠位置受挤压造成的硬伤?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相机型号挺老的了,现在又流行起来了

这个是第一代,现在用着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