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又来求助了。还是2259XT2+B47。插上电脑提示read RDT result fail(35.02)

楼主(2025-08-30):
昨天跑了个简单测试。今天跑圈。不得了。写20G左右卡死掉盘,以为是坏块,再跑RDT结果无论怎么设置最后都是状态灯快闪。。然后插上电脑提示read RDT result fail(35.02)。。。。。这还会是哪的问题。。要疯了。

网友:
上个图看看啊

楼主:
错误提示如图。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9219-1-1.html

网友:
RDT没跑完吧。找个好的教程照着搞。

网友:
要不重跑RDT,要不在pretest里选择Don't reference RDT bad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颗粒是全新的,开卡正常每次跑圈到100多G的位置卡死,然后把板子用超声波清洗一下又可以开卡,目前还没找到破解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