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做块牧田款15节18v电池包

楼主(2025-08-30):
用的是刮码亿纬25p,尼龙外壳,比abs好不少,加了个平衡充接口

平衡充接口座自己3d打印的

送的镍片有点薄,垫了层紫铜

所有电池都测内阻,分容组合

网友A:
做的漂亮。能点焊夹层紫铜片,用的电容电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漂亮。能点焊夹层紫铜片,用的电容电焊机?

用的是2串电容

网友A:
我的点焊机也是两串电容,但没试过这样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点焊机也是两串电容,但没试过这样行不行。

我猜是你的电容容量不够吧...

二○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网友:
厉害,可以开卖了

网友:
原来的保护板用的就是平衡充吧?

网友:
这种电池大家都叫21V吧

网友:
平衡冲接口搞得不错,电池外壳也挺结实

网友:
看看你的点焊机

网友:
这种排针接口经常插拔会不会接触不良?

网友:
其实平衡拆壳充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经常平衡充电

网友:
我台变压器点焊机也能点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你的电容容量不够吧...

主要是没试过,电容是3000F的。

网友:
做的真好,楼主厉害;话说:这种三并五串,实际上电压在18.5到21V,也就是说电池电压正常是3.7V乘以5,但是用的充电器还是需要21V的才可以充满,有的也喊20V充电器,实际上充电器的电压高于20V.

网友C:
做15节18650的感觉不如10节21700

网友:
平衡充排针,建议公母头互换一下,这个3串电池无保护短路,谁也遭不住吧,随便掉个金属碎屑进去就短了,瞬间就会融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15节18650的感觉不如10节21700

是的,21700电池容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