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的终极维修大法

楼主:
风扇使用含油轴承的一旦抱死,还滚柱轴承就是最后的选择。

我的美的风扇十几年了,今年夏天罢工,不转了,检查发现轴套没有油了,生锈了。于是开始折腾。

我先买了缝纫机油,所谓的。从五金店五块钱买的。坚持了三天,干了。然后我抹了德国润滑脂,也是三天。然后我买变压器油。说是耐高温,三条也开始出问题了。

结论是加油不能解决长期问题,必须另辟蹊径。那就是滚珠。

我开始买了两个轴承

但是和外壳不匹配,放进去晃动,我就用胶带缠绕塞进去。结果是同心度不好,风扇能转但是阻力很大。

所以必须连同外壳一起换了,幸好网上很多人卖。买了一对共计12元。
换上之后同心度很好。轻松秒杀。

网友:
风扇加油确实只能应急用下

网友:
换滚珠轴承确实一劳永逸
或者直接换无刷电机更加好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是直接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是直接换新的。

我念旧,这风扇挺好的,新的看起来很单薄。

网友B:
恐怕是加的油不对,加摩托车或汽车用的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恐怕是加的油不对,加摩托车或汽车用的机油

试过几种后,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念旧,这风扇挺好的,新的看起来很单薄。

这倒也是,碰上质量好的风扇这样修复也不错。

网友:
加的油不对,不然原厂的咋能坚持那么久...

二○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网友C:
一个电机才二十多,换一对外壳就12,怎样才划算?

网友:
双滚珠外壳是最优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机才二十多,换一对外壳就12,怎样才划算?

只觉得原装的好,第三方电机,不放心,不过现在想来还是换电机好,估计也不会很差。

网友:
试过几个风扇,有几个都是半个月一个月才卡,有的更离谱装好又不行了。。后面大概率我都劝直接换轴承套件,好用的一批。

网友:
要用全合成机油

网友:
不拆,直接点机油,效果不错

网友D:
我的也是美的的,今年拆开加油了。坚持了一个夏天,估计接下来也要考虑换轴承外壳,或是直接换电机的事情了。
台式电扇。10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美的的,今年拆开加油了。坚持了一个夏天,估计接下来也要考虑换轴承外壳,或是直接换电机的事情了 ...

你加油比我厉害 是什么油 你彻底清洗轴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恐怕是加的油不对,加摩托车或汽车用的机油

一样不耐用,我试过,最后还是要用轴承外壳套件

网友:
也可以换新的了。
不过现在的东西质量确实没有以前的好。

网友:
先用缝纫机油浸润,缝纫机油比较稀,渗透性好。等轴能转动了,转动几圈把里面的油垢带出来,拆出转子。
把轴和轴套擦干净,把轴套边上的油毡滴满发动机油/缝纫机油,粘性大的时间长些。如果几年不想拆,就用黄油(锂基脂),润滑效果不如轻质润滑油,功率大约高0.5W左右,但持续效果好,几年都不用管。

这玩意没啥高科技,滚珠轴承里面也是锂基脂,只是滚动摩擦小而已。常见的润滑油脂都可以用,粘度小的,润滑效果好,但持续时间短。粘度小的,效果差些,但几年不用管。折中就选发动机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