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电源线根部断线的美的电饼铛 有上下开关的

楼主:
手摸明显有断线了,剪开看,蓝色线有1厘米的断开 ,

要把内部一段也剪掉,然后大概有8厘米的折弯部分剪掉,然后有个卡子要撸下来,如果太紧,加点酒精,

然后,从外面把线再穿进来,也很紧,要用酒精软化下,

再留足够的线,再对应焊接上热缩管,过程挺麻烦的,

粗的卡子内部线,也要上热缩管,为了防止线拉出去,

焊接街头,我还涂了704硅胶,再套热缩管,防止漏水进入啊

如果发热盘坏了,可以直接扔了,没有必要修了

网友:
电饼铛线很短

网友A:
电器多是从根部折断

网友:
这个维修简单重新接线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器多是从根部折断

估计怕烫,习惯用线拉扯

网友:
看来穿线比较耗时啊,酒精还有软化作用?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最怕接触带油的厨房电器,油腻腻的比较难处理,搞起来确实费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