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飞利浦老款廉价球泡,BP2835系列方案

楼主(2025-08-30):
飞利浦老款廉价球泡,BP2835系列方案,不知道现在换了没有

低端款式通病---发热,超载电流,为了寿命必须降低电流,结果亮度又不行了,无限循环
总之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寿命,价格,其实都一样,低端还增加你爬上爬下修灯的时间,有钱请买好货,真的没钱建议自己买正经灯珠,并严格按额定电流加上适当降低使用

版本1,这个版本应该最老,原件都在表面,非常好改造
有两个几欧姆电阻,拆掉一个即可

还有一种是这种,板子在内部的
非常难拆,装回去要 飞线

仔细研究了这个芯片应该是BP2831,反正和BP2835相同系列,只是功率或者尺寸不同

网友:
新的也不贵  不值得修  ……

网友:
比较廉价啊

网友:
没事修着玩。

网友:
感觉还是应该加强散热片

网友:
老款质量并不差呀

网友:
什么价位、品牌的能相对耐用一些呢

网友:
做工不错,降低功率,延长寿命,明智。

网友:
这是铝基板吗

网友:
不算老,我好些飞利浦是RCC电路

网友:
这种结构的球泡无损拆解有难度。

网友A:
无损拆解太难了,还容易受伤,我都是一打打买,然后直接换。
说好的十年寿命吧,感觉最多3-4年,还是使用不多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损拆解太难了,还容易受伤,我都是一打打买,然后直接换。
说好的十年寿命吧,感觉最多3-4年,还是使用不 ...

我非常认同你的回复,灯泡寿命一般就5年,当然没有整天开,拆开计算下灯珠功率都是满负荷设计的

网友:
比现在的大都LED强

网友:
可以换每瓦200流明,XHP90高光效灯珠,1.5瓦相当于阳光照明3瓦球泡亮度。

网友:
这种塑料封装的灯,根本没有维修的价值,以前那种带有一大块铝散热器的才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这种太难拆了,放弃了吧

网友:
入乡随俗,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网友:
这种芯片的灯怎样降低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