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LED灯,能否使用可控硅进行调光?

楼主(2025-08-30):
现在的LED灯,基本都是交流电220V整流后,再通过恒流降压最后提供电源给LED使用的,

而某宝上的大功率220V调光板,基本上是可控硅作主控的。

请教各位大神,这种可控硅调光板能否给LED哦是进行调光?

网友:
传统的模拟电路书本知识是跟不上山寨的脚步的,理论上一切皆有可能。 如果淘宝看不到成品,大概是是“成本和兼容性”这两点里面至少一项不满足。

网友:
没有试过,但是我感觉,那种电阻、电容降压的LED灯可以,而使用了恒流芯片的就不行。

网友:
去买一个,试试做小白鼠。

网友A:
以前试过,调暗后是闪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试过,调暗后是闪烁的

应该是这样的,白炽灯有热惰性,所以闪烁不明显,而发光二极管则会非常明显。

网友:
可以调节 范围较窄。会突然一下很亮,建议更换调节方式。

网友B:
我家后面买的松下吸顶灯和台灯都是能调光的,没拆开看过,但觉得跟你说的这个淘宝件应该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后面买的松下吸顶灯和台灯都是能调光的,没拆开看过,但觉得跟你说的这个淘宝件应该不一样。 ...

吸顶灯调光是分级调光还是无级调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吸顶灯调光是分级调光还是无级调光的?

无级无级无级

网友:
直流恒流源不能用可控硅调吧?

网友C:
恒流供电的led灯效果不明显,一开始调节没啥效果,毕竟开关电源基本都是70-270v宽电压供电,当你调节电压到几十v时,电压骤降到开关电源无法支撑时,会瞬间暗淡下来,很难调节亮度,因此没有意义。而对于阻容降压电阻限流的呢,倒是有效果,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流供电的led灯效果不明显,一开始调节没啥效果,毕竟开关电源基本都是70-270v宽电压供电,当你调节电压到 ...

很在道理。谢谢!

网友:
可LED调光模块卖,要搭配可调光LED灯板

网友D:
有可以用可近硅调光的led灯。但其主要作为商用,灯头多为G9,BA15D,E14,E12。有动手能力的,可以用普通的线性恒流LED灯改,注意阻容的、开关降压的改不了。芯片可以用VAS1106A,如果要没频闪,要加上VAS100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以用可近硅调光的led灯。但其主要作为商用,灯头多为G9,BA15D,E14,E12。有动手能力的,可以用普通的线 ...

普通的线性恒流可以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的线性恒流可以改?

可以,但可能要画个小板,且散热要好,灯珠的串数也要改

网友(2025-10-01):
这个是调压电路,是调的可控硅的开通角度,从而实现电压调节。LED调的是电流,原理上应该不能使用,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大神指正。还有LED是需要恒流供电的,对电流非常敏感,电流千万不能调大了,否则会很快光衰或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