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公牛插排,型号GN-S1440

楼主:
书从何起,废话少说,说是77刚过,鲜花估计得放2天才会有大量出土,早上买早餐那排店铺出土的一个插排,情人眼里出西施,我的眼里只有铜,有请主角,油头滑脑的。

罪魁祸首,油脂引来老鼠,咬了个口,超功率使用,插头松动,水油污染等原因过热烧融外壳。

型号

三角防拆螺丝

剪就完了,

其实从咬的地方线还有挺长的,对我无用,取铜最实在。

3下5/2,分离。

没合适螺丝批,大力出奇迹,挖呀挖呀挖。

不一会

铜排,有指甲那么厚,最大功率2500,是够的

烧烤模式下的头头

公牛正品一般会这些个印

最后收获。就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
我X,这么厚的铜条,妥妥的老货啊,竟然这样报废了,应该把烧的那位堵起来让它继续服役才对...

二○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网友:
这新规插排容易烧

网友:
原来是暴力拆解。

网友:
公牛铜线蛮好的,,,开关,灯留用,,,你这真是物尽其用啊

网友:
作为拆客,,,U型镙丝刀没有?这拆的这么费劲

网友A:
他这个铜条是黄铜的还是磷青铜的?

网友:
闲鱼20一个的公牛,自己配上公牛软铜线和插头,挺好的。

网友:
可惜了这线,接个排插可以继续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铜条是黄铜的还是磷青铜的?

铜排是黄铜的,开关里有点磷青铜,,,铜材质颜色不一样

网友B:
就想知道 线拆出多少紫铜  赶紧称一下

还有一蛇皮袋子  老款八字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想知道 线拆出多少紫铜  赶紧称一下

还有一蛇皮袋子  老款八字线

线芯1平方的话还能拆一拆,再细的不够功夫钱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都能干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想知道 线拆出多少紫铜  赶紧称一下

还有一蛇皮袋子  老款八字线

不想拆就直接买吧,铜的话也值2~5块钱一斤

网友:
看着工作环境够潮湿的,螺丝够另类的

网友:
拆的够彻底。

网友:
战损火烧成色

网友:
这个插座容易烧毁 我前几天也有一个这样的,半夜正负极短路烧毁 幸亏空开跳了 。拆开看壳子里面有细小的水珠,但这个插座重来没有进水也是放在干燥的地方在使用,推测应该是这款插座密封太好 水汽进去了出不去在壳子,和铜条上聚集 导致短路

网友:
超负荷运行的结果。看着线不像是铜芯呀。

网友:
拆解的真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