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IY小台钻刚性问题探讨及解决方案,大家看看可行不?

楼主:
接上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8922-1-1.html

小台钻虽然DIY成功,但是刚性不行也没用,我用手拨了一下发现晃动的时候立柱也在晃动,是电木板作为底板太软了还是铝型材的光轴座子太软了导致的呢?

看到B站上有个优化版的设计是加了一根铝型材作为立柱,另外也增加了一组滑块,那么如果我也增加一根铝型材作为立柱(滑块就不加了,20厘米的柱子长度不够),能解决这个刚性不佳问题吗?还是说底板也要同时换成铁的才行?

网友:
解决刚度问题之后,又会发现主轴刚度不够,直传电机主轴无法承载较大的轴向力,还需要再寻摸无动力主轴。
再然后,还会发现,悬臂太短,很多时候加工限制太大。
再然后呢,还有发现台面精度低,固定夹具时候不方便。

网友A:
整就一个垃圾玩具,是玩具而不是工具。

小孩子在玩过家家吗?太幼稚了

台钻的核心技术指标就是垂直钢性,要不上台钻做什么?

若这是工具也只能是一个模型,若不是工具那就是玩具。

在我看来你这是另一种浪费资源的表现,好好的零件在其它地方用还能起到该零件应有的用途,在你这所谓的DIY台钻上就是一堆垃圾。浪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就一个垃圾玩具,是玩具而不是工具。

小孩子在玩过家家吗?太幼稚了

你给他做一个好的让他看看,让他心服口服

网友B:
还是零件太便宜了,便宜到可以故意踩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零件太便宜了,便宜到可以故意踩坑

应该是在挖坑吧?

网友:
电机转起来之后力道是相当大的,台钻的底板、主轴和固定的滑块等等这些零件自身的刚性必须得足够才行,然后还有装配的精度也得保证,参考我那个小台钻,从头到脚全是硬邦邦的刚性连接,老哥给我做这个台钻的时候,有相当多的时间都花在调整装配的精度上,这样做好的台钻才够稳,钻孔的时候也不会偏。

网友:
你在茅草棚上再添几把茅草,棚子的强度也无法与水泥房子比。不知你是什么学历,如果没学过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或者没好好学,只顾泡妞了,那么,根据能力,你很难设计出好用的小台钻支架的。别看网络上那些DIY的例子,很多只是个样子货,也许只能钻钻豆腐而已。听一句忠告吧,即使你有能力设计也不要企图自制了,费那精力不值得。最好的办法还是买现成的用,或者用显微镜支架改造。体视显微镜支架新的贵,买二手的便宜很多,力臂式的刚性较好,但现在少见,立柱式的也可以,连抱箍一起买,升降机构都有了,只需将电机固定在抱箍上就行了。

网友:
显微镜力臂式支架是这样的,显然更好一点。

网友C:
刚才到闲鱼扫了一眼,看到有一家在卖力臂式显微镜支架,才售95元包邮,这东西较重,邮费就要几十元的,真是太值了。机不可失,不要错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到闲鱼扫了一眼,看到有一家在卖力臂式显微镜支架,才售95元包邮,这东西较重,邮费就要几十元的,真是 ...

显微镜我有一台,并且也想过用它来当台钻支架,但是那个抱箍太大了比电机大好多,没法固定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显微镜我有一台,并且也想过用它来当台钻支架,但是那个抱箍太大了比电机大好多,没法固定电机 ...

我是加了一块刨花板,放在抱箍下边,板子侧面通过三小块环氧板用螺丝拧在抱箍的三个螺纹孔上。刨花板打一个大一点的孔,留给电机轴出入,板子上再打两个孔,穿两条螺丝固定电机(电机端面有固定螺纹孔)。图片上应该可以看出个大概的。

网友:
不应该使用圆形的滑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加了一块刨花板,放在抱箍下边,板子侧面通过三小块环氧板用螺丝拧在抱箍的三个螺纹孔上。刨花板打一 ...

这个看起来不错啊...

二○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微镜我有一台,并且也想过用它来当台钻支架,但是那个抱箍太大了比电机大好多,没法固定电机 ...

还有,无论用何种办法固定电机,只要稍动脑筋,不难找到好办法。下边想谈谈如何加强系统的刚性。你的立柱取的是12毫米直径的实心轴,上图的显微镜立柱是直径32毫米的管子,下边就计算一下它们的刚性差距。材料力学里有一个参数叫轴的截面惯性矩,代号I,简单说,同等长度的轴,惯性矩大,则刚度大。为数字不太大,我们取厘米为单位。实心轴的截面惯性矩公式是I=∏d∧4/64,1.2直径圆轴I=∏1.2∧4/64=0.1018。显微镜座管子外径是3.2厘米,内径取2.6厘米,那么,系数a=内径/外径=26/32=0.8125,管子的截面惯性矩I=∏d∧4(1-a∧4)/64=∏3.2∧4(1-0.8125∧4)/64=2.904。这根管子的截面惯性矩是1.2厘米直径轴的28.53倍,亦即该管子刚性是你的轴的28.53倍。

网友:
题图那个有刚性就有鬼了
这类结构的小台钻,就别谈什么刚性和精度了,玩玩得了。
我自己做的那个桌面台钻,所有部件都用超规格的,行程也不求大尽量做小,做出来也谈不上刚性,手压一样有摆动,只有用微调组件才敢用1毫米钻头全深度进给钻45号钢

网友:
楼主算是用了三根立柱,可是为什么一字排列,三角才是最稳定的,是不是可以用三根轴当立柱,后一前二,是不是刚性好些

网友:
还有,你的台钻支架各处滑动部分都是有间隙的,以你个人的手工能力,几处间隙不会达到微米级水平,基本在零点几毫米的样子,那么,这种结构,即使你把立柱加粗到30毫米,在使用时,为了克服间隙,钻头尖部也会有一毫米以上的平移,对使用影响是很大的。而显微镜支架,其滑动部分是几十颗钢珠支撑的线性导轨,感觉不出任何间隙,你的立柱即使加粗到50毫米,效果也不如显微镜支架的好。你一定要自己另搞一套,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动手能力的话,也应该把滑动部分改为线性导轨结构才好。线性导轨也不太贵,你可以把它固定在一块60X60(参考力臂显微镜支架尺寸)的槽铝平面上,用厚铝板做底板,立着把槽铝安装好,这样,一个可以比肩力臂显微镜支架的线性立柱就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