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WANF万方计量插座多功能功率插座WF-D02A输入电阻烧了求阻值

楼主:
这东西也修了好几次,没有想到内部电阻还烧了,

请告诉,什么阻值的?

820K那个电阻,没有,用510K+300K,小了10K,影响电压精度。

68欧那个大电阻,是串在进线的,保险电阻,是不是太大了?一般是1欧的

网友:
看着像是阻容降压电源,网络上一搜一大把。

网友:
保险电阻或者泄放电阻,和电容并联阻值大,和电容串联电阻小

网友:
板子都已烧碳化,有借口换新了。

楼主:
大的68欧,小的820K,修复成功,不知道为什么大的电阻烧了,小的也烧了,感觉上贴的近,互相短路了?

网友:
看着像是保险电阻,把碳化的电路板要处理干净

楼主:
酒精反复擦了3遍,换个68欧电阻,焊接离板子高一点,里面有空间

这个功率插座待机有0.68W,

那个820K的电阻一定不能变数值,低了话,电压显示高。是电压取样的

网友:
烧这样了,很

网友:
战损成色厉害

楼主:
修好了,电压高4V,哇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