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新国标电动车铅酸电池充电器一般是三段式或者脉冲的吗?

楼主(2025-08-30):
48v12Ah的品牌电车,不是杂牌正规厂商的那种。

有人看过充电曲线是啥样的吗。

铅酸能否充16串磷酸铁锂和14串三元锂电池? 如果铅酸电池最高充电电压,低于3.65*16或者4.2*14应该可以吧

网友:
有人看过充电曲线是啥样的吗 ----- 普通人不具备那个条件或没有那个能力!
铅酸充电器最好不要充锂电池,充锂电池要用专用的充电器,因为锂电池对充电要求比较严格!

网友A:
一般是三段式,脉冲的很少

网友:
跟着大老们学习了。

网友:
锂电池最好别乱用充电器

网友:
最好不乱用,特别是三元。如果铁锂一定要用,注意充电器的实测的最高电压(不是空载电压)

网友:
铅酸电池充电:恒流、恒压、涓流(此阶段电压提高很多)

锂电池如果保护板失效遇到第三段涓流充电,轻者过充,重者炸飞老铁。

所以买个锂电池专用充电器还是有必要的,不要把安全赌在保护板上,那些拿铅酸充电器给锂电池充电都在在触碰最后一道安全防线(保护板)

网友B:
典型的铅酸电池充电器都是三段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三段式,脉冲的很少

三段,恒压和浮充电压分别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铅酸电池充电器都是三段式的

三段,恒压和浮充电压分别是多少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段,恒压和浮充电压分别是多少呢

其实铅酸蓄电池很皮实的,他充电并不严格要求,非得是三段式,你想要在汽车上被汽车发动机充电系统充电,哪有什么三段式

能做到三段充电的充电器,那都是高级货

网友:
铅酸电瓶充电器,懂原理的改过后是可以充锂电池的,但是没改之前,不能充锂电池,原因前面有人已经说了。

铅酸小电驴,原配充电器应该都是三段的,不是三段的我还没见过。

网友:
通常都是三段的,高恒压在59左右,低恒压55多点。14串铁锂有保护板的话,临时用用没问题,靠保护板关断。长期用的话,因为电流较大的时候就关断了,电池得不到均衡。

网友D:
是不是三段式的,用一条电炉丝做负载,一个数字表监测电压,一个数字表与负载串联监测电流,用鳄鱼夹改变电炉丝的接入点以变换负载大小,就可以直观地看到整个充电各段的数值和变化情况。
按规定,铅酸电池充电器应该是三段式充电模式的,但有些生产者为了实现所谓的冲得快的噱头,取消了第一阶段的恒流模式,利用充电器电路自身的功率不足条件,对外造成所谓的“限流”,来取代应有的恒流功能的,其实是对充电器以及电池都是有害的,可谓两败俱伤。有这种·问题的充电器,在测试时,把负载电阻逐渐变小,监看电流表,当看到电流进入标称的恒流区域时,继续减小负载的阻值,若电流随着变大,不能停在某个相对固定的值附近时,一般可以认为这个充电器是不具备恒流充电功能的。结合对电路的进一步分析,更是可以确定这个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段,恒压和浮充电压分别是多少呢

初始限制电压58-59v(空载,同恒压电压),限流1.8-2.0a(高压侧功率限制实现)。
第二段恒压58-59v  随充电进程电流逐渐下降到转灯电流。
第三段 12ah电瓶转灯电流0.4a,20ah店铺转灯电流0.7a,转灯后浮充电压54-5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三段式的,用一条电炉丝做负载,一个数字表监测电压,一个数字表与负载串联监测电流,用鳄鱼夹改变电 ...

第一阶段的恒流实际上是恒充电功率,因为此时的电池电压比恒压值低很多,如果强上恒压,电流远超允许,此时高压侧功率管的取样电阻超过控制门限,控制芯片会降低mos管的导通时间,实现功率限制。

电源功率不足的现象是mos管导通时间太短,导致芯片的供电绕组提供的电压低于控制芯片(如384x系列)的最低工作电压,在启动电阻的参与下产生打嗝现象。

网友:
脉冲就不用想了,见过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双光耦,一个光耦转灯20分钟直接控制目3842供电,既完全断电灭灯。不过很少,就存了一个,改为锂电车充电器,安全美达达!

网友:
不说脉冲的一般是三段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铅酸蓄电池很皮实的,他充电并不严格要求,非得是三段式,你想要在汽车上被汽车发动机充电系统充电, ...

一个单片机就能轻松实现!

网友:
能做到三段充电的充电器,那都是高级货 ------   一个单片机就能轻松实现!凡是采用单片机的充电器都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