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墙壁插座,为何才是工业时代的设计?

楼主:
不喜勿喷,就事论事,与有没有脊梁骨没一毛钱关系

我是从身边遇到的切身需求对比发现的,属于有感而发
中国大陆的墙插底盒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如下图:

有进线又有出线,电工规范工艺是将电线缠绕后,再用焊锡处理的这个工艺,通常被称为 “涮锡” 或 “挂锡”,如下图:

电工为了互相缠绕线头,随手剪掉的铜线,恐怕都够做两个铜螺丝了。这不仅增加了工时和费用,也降低了整体社会效率,最关键的是,手工缠绕的工艺水平参差不齐,挂锡耗时费力,经常省略

中国的86型墙插标准定型公布于上世纪90年代,那时中国还不是制造业大国,墙插设计追求简单,能省铜就省铜,以求低价,让市场接受。

那我们再看看有近百年标准历史的美国墙插:

墙插默认在上方设有进线接点,在下方设有出线接点。正视图片,右侧是火线,GROUND 是公共地线。

老牌工业国家的设计从源头上就为电工提供了便利。他们清楚工业生产的效率远高于人工操作,也避免了因电工手艺差异导致的问题。

其实,美国墙插用非常原始朴素的方式省略了中国电工师傅用手艺搞定的并联,一看图都明白了,甚至不占用内部空间,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对比之后,我认为如果86型墙插标准是在中国成为第一工业大国之后才制定的话,肯定也会采用美国这种设计。

因为现在中国的铜产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不会再让电工手动拧线,更不会增加这样一个可能的故障点了。

可见,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一工业国,但墙插标准还停留在30年前

网友A:
110V是硬伤, 搞个3500w电炉都要6平方

网友B:
行了,得过且过吧,别折腾了。要是让专家们再一折腾,搞个新国标出来,你就等着哭吧。看看电动车的国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V是硬伤, 搞个3500w电炉都要6平方

你是太小瞧地球唯一超级大国了
他们家家标配的电炉电烤箱一体机
如下图:功率可不止3500w,上表面是几个灶眼的电炉,下面是巨大烤箱

这得益于美国家庭的单相三线制,他们电炉电烤箱是240伏,比220v电压还高
只是插座与电灯统一是1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了,得过且过吧,别折腾了。要是让专家们再一折腾,搞个新国标出来,你就等着哭吧。看看电动车的国标吧 ...

电动车的国标怎么啦?

网友C:
你连为啥挂稀都不知道,洗洗睡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动车的国标怎么啦?

你的电动车是国标的吗?用过脚蹬子吗?还有用过后视镜吗?时速超过25公里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连为啥挂稀都不知道,洗洗睡吧

又来了,又针对人开始攻击了
我怎么不知道,我觉得没必要写出来
防止氧化,避免接触不良打火,增强导电性,加固防松

反过来想,86插座接口是铜线插入拧紧螺丝
说明,挂焊锡,是因接头导致的补充工艺,完全可以通过墙插内部连接完成

网友:
搞这个你是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动车是国标的吗?用过脚蹬子吗?还有用过后视镜吗?时速超过25公里过吗? ...

原来你口中的电动车是这种
别说开了,摸都没摸过,碰也没碰过
我还以为说:BYD

网友:
工地好多线头挂锡都是氧化后才挂的根本不结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来了,又针对人开始攻击了
我怎么不知道,我觉得没必要写出来
防止氧化,避免接触不良打火,增强导电性 ...

单芯的线如果有接线柱不用挂锡的,没接线柱且多根线对接才挂,其实挂锡也只是心理安慰罢了

网友D:
这种单孔的进线对内部夹线部分要求非常高,夹紧力和摩擦力稍微小一点就会造成松脱

楼主拆一个看看夹线部分的结构吧,国产这种结构的全都夹不住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单孔的进线对内部夹线部分要求非常高,夹紧力和摩擦力稍微小一点就会造成松脱

楼主拆一个看看夹线部分 ...

看了原创主你的提醒后,我急忙找了两个全新的86插座,仔细看接线端子,发现不是像美国这种原始的利用螺帽压硬线

86插座是采用螺栓的头,一边转一边压线,安装者也无法观察。感觉线粗点还好说,线越细,越压不住,尤其同时压两根线,是灾难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高清图,可以看这个。可以判断对粗线友好

网友:
帝国主义路肯定不会走,走也走有中国特色的路。企业没动力改,国家不出事不想改,如充电宝自燃多了或者会。向上多提提或者……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原创主你的提醒后,我急忙找了两个全新的86插座,仔细看接线端子,发现不是像美国这种原始的利用螺帽 ...

国产双孔不是这样的,压线部分基本是平面,这会有个问题,不管你拧多紧,那根单粗铜线都能里边被转动,转不了几下就拔出来了。所以我不用双孔进出形式的墙插,那玩意太容易脱落电线。

防止电线在插孔处旋转的方式是打回头弯,双孔那种打了回头弯插不进去,还是单孔的好用

网友:
些,全村力量最大的是长工而不是地主所以自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双孔不是这样的,压线部分基本是平面,这会有个问题,不管你拧多紧,那根单粗铜线都能里边被转动,转 ...

美标并线实现就是小孩子都能想到的原始方式

网友:
很多标准是所谓的砖家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