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笔记本电脑推荐,主要用途是编辑大疆无人机4K视频CAD画图 要独立显卡么

楼主(2025-08-30):
想买一台笔记本电脑,主要用途是编辑大疆无人机4K视频、CAD画图,请问需要独立显卡么?

目前使用的是NUC8i5,集显,买了很多年了,编辑大疆4K视频勉强可以,有时有点卡。

主要关注HP、Thinkpad,大家有什么推荐型号及品牌?想能多用几年,质量能靠谱一点。

Thinkbook质量怎么样,我看比Thinkpad便宜不少,但是是板载内存,无法扩展。

预算分2个档次,6K左右(板载内存、硬盘)或1W(内存、硬盘可扩展)左右,谢谢!

网友A:
视频编辑苹果电脑倒是强项,,cad苹果上不知有没有,还有习惯

网友:
视频编辑通常需要独立显卡(独显),尤其是处理复杂特效、4K及以上分辨率视频时,独显能显著提升渲染速度和预览流畅度。 ‌
1
2

独显的作用
‌加速渲染‌:独显通过硬件加速,可减少渲染时间,尤其在添加多层滤镜、调色或复杂动画时。 ‌
3
‌提升预览效率‌:实时预览功能依赖独显的图形处理能力,避免因软件渲染延迟导致的卡顿。 ‌
1
3
‌优化多任务处理‌:同时运行多个剪辑软件或高负载插件时,独显能分担CPU压力,保持系统流畅。 ‌
1
2
配置建议
‌入门级‌:可选英伟达RTX 5060 Ti或AMD Radeon RX系列,显存建议8GB以上。 ‌
2
4
‌进阶需求‌:若涉及4K视频剪辑或特效制作,建议配备英伟达RTX 40系列或AMD Radeon Pro系列。 ‌
2
4
‌预算有限‌:可暂时用集成显卡过渡,但后期升级时优先选择独显。 ‌
5

网友B:
剪视频费显卡,还是用台机好...

二○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网友:
要求这么高不搞台试机?笔机本能满足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剪视频费显卡,还是用台机好...

因为需要随身携带,只能选择笔记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编辑苹果电脑倒是强项,,cad苹果上不知有没有,还有习惯

mac电脑不能扩展内存和硬盘,这点有点纠结

网友:
鸿蒙的笔记本基本能满足

网友:
苹果笔记本不能试用,,不然看能不能满足你的需要,,做视频是很不错,,window笔记本软件多能跑,,不过上了独显,发热量是很厉害的。又重,,选核显的AMD笔记本为好。

网友:
I7或者I9内存32G显卡5060或者5070

网友C:
HP zhan99,,配到64G内存,2T存储,CPU选AMD的8845, 集显分配8G甚至16G显存,,够用了。

网友D:
ThinkPad P1 工作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HP zhan99,,配到64G内存,2T存储,CPU选AMD的8845, 集显分配8G甚至16G显存,,够用了。 ...

请问锐龙的兼容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ThinkPad P1 工作站

P1工作站曾经是我的工作机,确实还可以,但是价格太贵了,有点接受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锐龙的兼容性怎么样?

没遇到过所谓的兼容性问题,锐龙我都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随便一款大屏笔记本都可以

网友:
一线大厂的游戏本,5070独显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编辑苹果电脑倒是强项,,cad苹果上不知有没有,还有习惯

苹果的iphone、ipad都有AutoCAD的,苹果电脑应该也有CA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遇到过所谓的兼容性问题,锐龙我都用了好几年了。

请问您有没有用过战99?我在网上看到说有风扇噪音问题、音响破音问题、底角不平问题、翘脚问题,蓝牙掉线问题,您是否遇到了?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有没有用过战99?我在网上看到说有风扇噪音问题、音响破音问题、底角不平问题、翘脚问题,蓝牙掉线 ...

任何机器都有可能有瑕疵的,完美的机器不存在的。

你说的这些问题,我是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