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现在固态硬盘速度很快能带替内存吗

楼主:
原本硬盘寻道慢,速度200m,做虚拟内存很慢,,,现在固态寻道快,速度7500m或15000m,,做虚拟内存应该很快了。

网友:
主板内存和显卡内存都调换不了

网友:
有个东西叫做 傲腾。。

网友:
就现在TLC和QLC的固态那点可擦写寿命!!还是算了吧!!虚拟缓存用大内存充当更合适

网友:
不可能,速度不在一个档次。

楼主:
如何稍微慢点,,等于无限内存了。。

网友:
上一批用硬盘做虚拟内存的已经在保修的路上了

网友:
不行毕竟专注的方向不一样

网友:
固态硬盘解决了速度问题但是寿命还是差了点。

网友:
用内存做虚拟内存更好是不是。

网友:
随机选址秒杀线性选址

网友:
即便顶级M2速度能摸到内存的尾巴了,也取代不了内存的,固盘在火力全开的时候发热量是很猛的,而内存发热低多了,其次固盘写入是有寿命的,内存写入可以理解是无损耗的。
同理内存再快,断电就失忆,这也是内存永远取代不了各种硬盘的原因。
虽然都是存储设备,但是两者互相不能取代。

网友:
内存又不是很贵

网友:
都不在一个数量级

网友:
应该不可能

网友:
固体硬盘,有读写寿命,当虚拟内存用,那个数据量估计用不了几年就玩完。

(擦除到一定次数,会有坏块不能再写入,所以win7后的系统有写入平衡,将数据平均放到硬盘各个区,避免同一区域写入多了造成坏块)

网友:
你要被现实毒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