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个丝印m05芯片问题

楼主:
大佬们,请教个丝印m05芯片问题,路由器上面的,拆开发现这个烧糊了,然后某宝上丝印m05芯片基本都买了,焊上去都不行,三个没反应,一个装上去开关不作用了,不停重启,换上去同款路由器拆机芯片没问题,这到底是个撒?
最后一张是具体测量图,有大佬能指导一二么?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DC-DC或者LDO,你要放大点的图看板子走线,这样才能确定针脚定义和输出电压...

二○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网友A:
别乱换啊,LDO换成二极管不直接烧主控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乱换啊,LDO换成二极管不直接烧主控了嘛

他都换同款拆机的没问题了,说明运气好还没烧...

二○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网友:
如果是TVS,不装应该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电路板拍全一点,让坛友给分析一下电路看是什么元件。

网友:
DQ1应该是三极管,你买个二极管,肯定不行。

网友:
应该是DC-DC或者LDO

网友:
应该不是TVS,如果是TVS可以不装也能用。

网友:
看电路结构,找代替的原件应该更简单。

网友:
还真不是mos管

网友:
有确定其它元件没坏?
假设新换元件是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