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江西宜春产31元的山寨戴森吹风机,星优康暴力吹风机。

楼主:
不知不觉已经来论坛十多年了,刚来的时候才20多岁,现在已经40有余了。
这么多年,很多东西都在变,唯独论坛的风格没有变,全是一群热爱拆机的机友。
==============

3000元的戴森买不起,去年差点下单了200多的莱芬,(其实也是个山寨货,营销做的不错)
前不久逛拼多多的时候,蹦出来一个31元的暴力吹风机,买一个试试看。

产地,江西宜春,
品牌,星优康。

外观上完全山寨的戴森。

拧下防尘盖,

取下防尘网的螺丝,就能拔掉防尘网了。

手柄固定螺丝在这里。

按键只能暴力撬。

取下手柄螺丝,

拿掉按键盖。

这里还有2颗手柄螺丝。

电源线采用插接件,很好取掉。

11万转的暴力风机就呈现在眼前。

13叶轮设计,防止对称设计产生共振。

电机的连接方式/

楼主:
按键有ce认证,不知是何品牌。xy-01c

吹风机后盖也是卡口设计,暴力撬开。

这个底壳,采用顺时针转动,就能取下来了。

里面的线材挺细的,1000多瓦的功率能承受吗?

6颗mos管。

整流桥

整流桥是XR306SH
xr-ab mcb yea

A30 5e2702没查到资料,估计是控制电机用的

6颗mos管

温控开关

温控电阻

主板背面还有4颗芯片。

三颗xr5321
一颗ref7003s

螺丝好评,小螺丝都是一个型号。

双层加热丝,制热能力有保证。

最后装机测试一下功耗,
冷风状态下130w

高温高速模式下1300w左右。

红色版本,右边的指示灯也是红色,不好识别,
左边是白色灯,很好识别。

网友:
做工好像还不错啊

网友:
这个山上的戴森性价比无敌了,做工也可以,相信效果也不错,有这个还要什么戴森。

网友:
这电机应该是无刷的吧,话说11万转这么高的速度,寿命能到多少?

二○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网友:
这么高档的东西,用起来到底有什么不同?

网友:
外壳做的还挺精的

网友:
无叶吹风机,猛地一下看成了 无力吹风机 。

网友:
好高端的样子啊

网友:
看上去做工还不错捏

网友:
现在这种很多 都是30几块 蛮好  风力嗷嗷大 调温也很不错  1300W也才6A电流

网友:
我都看到风叶了还说没风叶。

网友:
拆能做到无损就更好了!要是我撬上印子我都不好受。新的按键帽你给搞坏了

网友:
做工好像不错啊,31块钱一顿中午饭钱,千值万值了。感慨中国的制造业太牛了,把成本打到这么低。

网友:
好便宜啊   做的还可以

网友:
看着还比较像的

网友:
还别说,这个很好用,性价比拉满

网友:
紧凑的结构,能改个焊台用的PCB预加热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键有ce认证,不知是何品牌。xy-01c

貌似不是专利了,所以随便做随便卖。